[维修] 2012款长城C30更换防冻液水管三通后续 修复完成

楼主(2023-07-03):
原来的说明和进度在这:2012年长城C30防冻液三通水管修复进展

2023年6月28日修复:
进展如下:

全部拆开,用24齿的钢锯条慢慢的锯开,其实就10分钟就把水管内壁锯开了一条缝隙,用手钳子拉了一下,周长缩小了,就自己出来了;
安装是个麻烦,涂抹了耐高温法兰盘胶水,用锤子砸进去;但是很难砸的,水管太软了,砸了几下就变形了,最后接口已经完全变形了,把水管子套上去的时候,
水管子已经被紧绷的快要烂了,估计这个水管用不了多久就会烂了漏水了。

撬断的水温传感器也顺便更换了。

网友:
125度够吗?用耐高温密封胶可以不,比如704之类的

网友A:
热胀冷缩 需对工件进行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胀冷缩 需对工件进行加热

加热了,更大了,怎么塞进去??

网友B:
那个绿油油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垫个木板砸。脑残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绿油油的是什么东西?

防冻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垫个木板砸。脑残的设计。

正想说要垫个木板

网友:
这个就没想过让你修

楼主:
安装完成后,发动机一直有滋滋的摩擦声,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在磨损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了,更大了,怎么塞进去??

发动机加热,然后水管冷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完成后,发动机一直有滋滋的摩擦声,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在磨损着;

会不会有渣了掉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