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风扇清灰

楼主(2023-07-03):
夏天来了,笔记本风扇狂转不止,噪音很大,应该是缺油了。。

拆下背面几颗螺丝就可以看到风扇了,拆了风扇才想起来拍照

清过类的风扇,又滴了几滴机油,装机,现在安静了,不知道能管多久

网友:
把硬盘换成sata固态的,噪音低、速度快、右手不发烫

网友A:
机油效果如何,论坛里有推荐使用自喷黄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油效果如何,论坛里有推荐使用自喷黄油的

一滴全合成   过一会再牙签挑点黄油  ……

网友:
不加油也要清灰

网友:
靠这小风扇太难了,加个散热风扇底座吧。

戴尔还是那么喜欢用飞线。硬盘USB板返修多。
热管真长,搭桥呢。

网友:
得用小磨香油才好

网友:
每年夏天都要搞,啥时候笔记本才能实现无风扇设计

网友:
没拆下散热片换CPU硅脂?差不多同年代没有M.2硬盘接口的DELL,拆下来的时候硅脂已经结块了,换完后风扇很少启动。

网友:
就这点图片,加油的照片也拍点。。。。太抠了

网友:
去年本子时而嗡嗡,也是搽了下灰尘,要上油却没有孔,钻头在铜壳上钻了个孔,滴了点剃头推子搭送的润滑油,糊弄到现在还没再嗡嗡。

网友:
清灰才是重要的,加油是必须的!!!

网友:
加油后海能再战几年!

网友:
笔记本清风道中的灰尘必须定时清。。

网友B:
我是喷除锈剂。。。

网友:
集显版,同样的主板,独显版可以跟cpu共用热管组件,可能热管不一样。  竟然还用机械盘,不嫌慢吗

网友:
双硬盘设计的?

网友:
是该清理灰尘了

网友:
电池不拆可怼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喷除锈剂。。。

除锈剂更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