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锁的安全级别这么低吗?

楼主(2023-07-03):
关于锁的私货谬论,慎入点击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009-1-1.html

鹿客是小米的oem厂商,上边链接中的属于中高端,3999元,带机械反锁,非接触,张开手掌即可。接触式基础款1300多元。

它的宣传图如上,指纹安全级别这么低?这是指光学指纹吧?半导体指纹,一般认为和3D人脸相当啊。相对于2D人脸,指纹更安全。误开也有:录入左手中指,结果右手中指也能开;明明是妈妈回家,门锁记录却是女儿。这种情况概率不低。

但是好歹是因为同一人,或者血缘关系,才有这种可能性。陌生人和你类似的概率可以认为是零,否则怎么可能作为法律证据?

指纹的主要缺陷是容易被获取。茶杯等等。流言终结者节目十几年前做过,打印在纸上,秒开。高科技硅胶指模反而成功率不高。

但那是光学模块。对于半导体,打印就没用了。而且电容屏首先得确认是活体,所以硅胶也白搭。

总体看,指纹还是安全的吧。我觉得比双目人脸安全,和3D人脸差不多。

掌纹原理和指纹一样,但是别人很难获取你全掌。缺点是传感器面积太大,不适合家用普通门锁。

网友:
我一直对指纹的不感冒。
指纹的为了提高通过率,就得提高容错率,实际上降低安全性。密码泄露了可以更改,指纹的只能换手指头,而你的常用的方便的指头只有左右各三个…………

网友A:
最安全的就是组合使用。回家先刷脸,通过后再刷指纹,通过后再刷掌纹,通过后再刷指静脉。都通过了产能打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安全的就是组合使用。回家先刷脸,通过后再刷指纹,通过后再刷掌纹,通过后再刷指静脉。都通过了产能打开 ...

回家上一趟厕所,这么繁琐的手续会不会出人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安全的就是组合使用。回家先刷脸,通过后再刷指纹,通过后再刷掌纹,通过后再刷指静脉。都通过了产能打开 ...

我宁愿用钥匙

楼主:
楼上猴爷,您说得对,把或门变与门,安全性几何级数上升。

就事论事,才与人无争。你却偏偏喜欢用黑名单这种手段表示对某ID本人的反感。

我虽不赞同,但誓死保卫你反感的权力。

可既然把我拉黑了,那就表明你不共戴天之志,老死不相往来了。

然而多次来串门,几个意思?你能指桑,我却不能说槐,来而不能往,是不是太礼义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猴爷,您说得对,把或门变与门,安全性几何级数上升。

就事论事,才与人无争。你却偏偏喜欢用黑名单这 ...

喔,不好意思,没注意是您的贴子。这样吧,您也把我拉黑了吧,这样以后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再次抱歉!

网友B:
掌纹识别原理是用摄像头非接触识别,不是接触识别。我觉得居家开锁使用指纹和静脉识别就很安全了。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机械结构最高效坚固和稳定,其他开锁方式只是更多的是为了日常方便,在当前总体上来说安全性方面还是不及机械结构开锁

网友D:
三流小厂吹牛逼不都是这样的。

比如两手机对比图之类的。

指纹方案成熟,价格便宜,价格已经被做烂了;都做指纹,拉不开产品逼格,无法卖高价。毕竟100多的指纹锁都上半导体传感器了。

所以只能压低成熟方案,搞出特立独行的方案打时间差,多赚钱。

网友:
当一个产品成熟了的时候,拉不开产品差距,价格上不去咋办呢?
洗脑消费者,创造新名词,重新发明技术,掌握核心科技……
这不就看起来牛逼哄哄了,价格不就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流小厂吹牛逼不都是这样的。

比如两手机对比图之类的。

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流小厂吹牛逼不都是这样的。

比如两手机对比图之类的。

鹿客(lockin)不算小厂。相当于绿米/yeelight和小米的关系。

小米自己没有门锁的,先与之合作,然后一部分无缝融入,就挂小米商标了。

保留自有品牌,做几款略有差异或者换汤不换药的,假装互相竞争,实则完全兼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机械结构最高效坚固和稳定,其他开锁方式只是更多的是为了日常方便,在当前总体上来说安全性方 ...

机械锁真的可以做到非常坚固和安全。不过目前的锁芯因为需要适应锁体,尺寸和外形都被限制了,安全性和坚固度都不是很理想。拿一种常见的锁体来说,为了固定在锁体上,锁粱上竟然被穿了一个螺丝孔,整个锁芯的强度都被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机械结构最高效坚固和稳定,其他开锁方式只是更多的是为了日常方便,在当前总体上来说安全性方 ...

不是安全性不及机械,而是机械总比电子可靠,所以无法完全抛弃传统锁芯,预防开锁失败。

所以安全性没有本质提高,和机械锁一样。

不速之客真要开锁,也不会通过黑客手段。过去尚有特斯拉线圈让你误触发。现在也只能破坏性打孔。技术性开C级我感觉不太可能,时间太久了,不速之客耗不起。

而即使技术开锁,智能门锁给人的心理压力显然大于普通锁。因为到底有没有监控或者报警功能,别人不可能一一搞清楚。

网友:
不适合家用普通门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锁真的可以做到非常坚固和安全。不过目前的锁芯因为需要适应锁体,尺寸和外形都被限制了,安全性和坚 ...

是的,现在拨片式锁芯都是横过来穿过这个螺丝孔固定的。可这锁芯的强度怎么就会下降很多?

网友:
准备换个指纹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掌纹识别原理是用摄像头非接触识别,不是接触识别。我觉得居家开锁使用指纹和静脉识别就很安全了。 ...

不是。它这个是根据手掌静脉,是指静脉的升级。我说的掌纹,那种手掌按上去的,原理类似指纹识别。实际相当于同时获取多枚指纹,也许手掌部分无需采集就已经足够安全。

你说的拍摄手掌,估计很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拨片式锁芯都是横过来穿过这个螺丝孔固定的。可这锁芯的强度怎么就会下降很多? ...

看到红框的螺丝孔了吗?从外面撬开面板,夹住锁芯,扭断就可。没这个螺丝孔,没那么容易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