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锂电池内阻仪,mv挡万用表款,算是插件和贴片最佳组合最终版便宜迷你,lm317.ne555的设计图了

楼主(2023-07-03):
根据共享的图,画了几个版本,最终确定了

感觉就只差个led灯(没啥用)和 恒流部分可调了,这个用调整好的阻值代替就行,也是两用焊盘。

目前为止这个版本我画的应该比较容易看懂怎么用,成本最低的了

然后有争议就是这个部分。有个大神的图。也没说怎么接。应该可以不用10k电阻。

不怕笑话就是最先的电路图真没看懂输出是怎么接。一直没做。

只看见输入怎么接

我的图对新人菜鸟极为友好,,把输入,输出,电压正负极都单独做出来了。有一个防伪元件设置。

楼主:
贴片555已经打板了正在做。这个插件的还是设计图,

旁边增加一个最迷你的led驱动电路,大概半个黄豆大,

网友A:
你那里是不是截图是违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里是不是截图是违法的

是的,我这里要低调行事

网友:
我也没看懂,没明白怎么接

网友(2023-08-25):
这么好的贴,怎么能烂尾啊!希望出产品!小白需要!

网友(2023-10-05):
这么好的贴,怎么能烂尾啊
希望出产品
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这里要低调行事

是不是截图要把小JJ去了吓得你只能拍照

网友:
没看懂。。。。尴尬

网友:
内阻仪,豪欧表,是小白需要的

网友:
没看懂C6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2024-03-28):
这么好的贴,怎么能烂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