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频繁使用路由器电容 拆下竟然没有损耗? DVD 插电炸电容

楼主(2023-07-03):
   TP 一个老经典款  前些日子在老家闲着  就把电容换了固态  万用表测量一下老电容竟然没有一点损耗  ……

   多年房客 回老家 留下一套 DVD 视读机  插电冒一阵烟 吓老衲一跳  赶紧仍桌子上  但是看了看 前面灯光一切正常  拔下电源 拆开一看 电源电容炸一个  过会 拆下电源线 螺丝 送他去垃圾桶  ……

   老飞利浦音箱成色还不错  插上手机试一下 一个喇叭不响  线拿出再夹上 OK  ……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老电容竟然没有一点损耗?你指的是容量没有损耗吧!万用表测电容损耗,仅是参考,不太靠谱。

网友:
16V的电容,长期工作在9V,一般也不容易坏
电容和电池一样怕高温,工作在恒定电压下的电容寿命也明显优于工作在波动电压下的电容(所以电源里的电容,以及主板上经过DC-DC后的第一级滤波电容往往是故障重灾区),路由器的供电已经是稳定的直流了,只要不超压,电容的寿命是很长的。

网友A:
首先,万能表测量的只是容量,损耗一般得用台式的LCR电桥测量其D值与ESR,Q值等,,,一般大多数的损耗都是因为ESR增大导致的,,,

网友:
DVD电源板可以留下当料版。

网友:
这个老古董了吧

网友:
万用表测量只能是参考

网友:
早几天把家里热水器控制板的2个25V1000uf的电容换了,轻微鼓包,导致老是不打火

网友B:
DVD电源板其实很不错了,你没看到那些山货的吧。DVD可能有点老,大芯片,闪存也是大的,不是25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VD电源板其实很不错了,你没看到那些山货的吧。DVD可能有点老,大芯片,闪存也是大的,不是25系列。 ...

  就是电源板输入电容炸一个  刚才看了看输出   12v 5v  两种电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万能表测量的只是容量,损耗一般得用台式的LCR电桥测量其D值与ESR,Q值等,,,一般大多数的损耗都是 ...

同意,之前买了个简易版的晶体管测试仪,才能测出电容许多参数来。万用表只能看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