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隐形风扇灯安装二

楼主(2023-07-03):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505-1-1.html

之前安装的
家人在买2个,花半天安装好

开箱

LED先安装

风扇

安装好1个

第2个

灯光

安装好

网友A:
楼主安装好用风扇时候晃得厉害吗?当时也想安装这种,但怕时间长了慢慢把固定到墙里的螺丝晃松掉下来。针对这个问题楼主固定时候有考虑到什么保护措施吗?

网友B:
又买了,看样子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安装好用风扇时候晃得厉害吗?当时也想安装这种,但怕时间长了慢慢把固定到墙里的螺丝晃松掉下来。针对 ...

有些会在底座内有个专门的螺丝。
另外固定 用保险钢丝和风扇连接。

吊扇灯多数是软性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会在底座内有个专门的螺丝。
另外固定 用保险钢丝和风扇连接。

喔,原来设计用软连接抵消风扇运行时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安装好用风扇时候晃得厉害吗?当时也想安装这种,但怕时间长了慢慢把固定到墙里的螺丝晃松掉下来。针对 ...

不会晃,打了2个12的膨胀螺丝,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买了,看样子使用效果不错。

主要是房间不想用台式风扇。另外灯光效果好,就安装这个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感觉风量不是很大

网友:
我单独买的艾美特小吊扇,超级静音,但风确不小,柔和风散不容易吹出病,尤其晚上睡觉太舒服了,

网友(2025-06-13):
两回不一个牌子?

网友:
这灯藏灰不卫生

楼主:
自己安装,还怕卫生,一年清理一次

网友D:
要随时做好清洁,透明叶片粘灰尘很难看。

网友:
这是新型吊扇了

网友E:
自己安装省了安装费,还能按自己的想法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安装省了安装费,还能按自己的想法装。

能省就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随时做好清洁,透明叶片粘灰尘很难看。

这个容易,1年清理1次,不要拆机,直接手拉出来,布擦2次就干净

网友:
17年 买过3台,还可以,烧了一个电机,就当灯了,擦灰也容易,拉出透明扇叶湿布擦就行,一年一次。

网友:
效果怎么样呢

楼主:
可以啊,放客厅,平时做灯用,夏天开启,不占位置,不过因为风扇叶片小,使用吹的空间会小点,如果想效果好,买叶片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