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40w全协议快充头拆解(LZ-003C)

楼主(2023-07-03):
这次没用多久,没电压输出,砸开看看,钢板配重,发现一个16v 680uf电容鼓包了。回去换个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照片拍的不清晰。

网友:
好简洁的电路,
真懷疑能有 40 瓦输出吗 ?

网友:
这个能带负载40W?看这没有C口,应该不支持pd协议。

网友A:
这个山寨快充看见几个不同功率的版本,内部PCB半斤八两,估计是某个廉价通用版型? 而且质量、可靠性都不行

网友B:
手上有个充电器和这个类似,电路我估计最多能跑到5V2A就不错了。

网友C:
实际上 这个快充头就是用料不行,15w没问题的。
满载输出纹波有点大,400v换20uf电容,输出16v 1500uf固态,纹波就能降下来。

结构上高低压光耦,输出同步整流,结构上还行。

网友:
我只看到了“简洁”二字

网友D:
能有 40 瓦输出吗 ?

网友E:
估计最多12W的功率

网友:
它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

网友:
有赠送铁片,好评1

网友(2023-10-27):
有没有拆解原装的看看

楼主(2024-02-04):
引用 网友A:
这个山寨快充看见几个不同功率的版本,内部PCB半斤八两,估计是某个廉价通用版型? 而且质量、可靠性都不行 ...

非也,我又买3个了,一直用着,给荣耀手机是快充就行,还算耐用,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有 40 瓦输出吗 ?

好像18W多,我又买3个了,一直用着,给荣耀手机是快充就行,还算耐用,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 这个快充头就是用料不行,15w没问题的。
满载输出纹波有点大,400v换20uf电容,输出16v 1500uf固态 ...

嗯,我又买3个了,一直用着,给荣耀手机是快充就行,还算耐用,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充电器和这个类似,电路我估计最多能跑到5V2A就不错了。

好像18W多,我又买3个了,一直用着,给荣耀手机是快充就行,还算耐用,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最多12W的功率

好像18W多,我又买3个了,一直用着,给荣耀手机是快充就行,还算耐用,主要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