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山寨的无线网桥5G

楼主(2023-07-03):
拆一个山寨的5g网桥。C网神器。24伏poe供电,非标准的poe供电。做工一般。双网口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前一段时间捡了一个
无线网卡烧了

网友:
散热片扒下来看看啥方案啊
看那几个指示灯的位置,估计和普通盒装设备用的同一块板子

网友:
以前都是340g的板子改的

网友:
随便用,随便花。

网友:
都差不多,能用就行。反正也是要更新的。

网友:
想看看效果图

网友:
看着还行,去年捡到过一个,拆开后居然是用TP的路由改的

网友:
这是什么啊

网友:
散热片够大的

网友:
这散热片很合格

网友:
散热片好大

网友:
散热片和壳子够大

网友:
下载速度可以到10M吗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的路由器改的

网友:
板子真小,不过还有散热片,还是不亏的。

网友:
这是天线兼做散热片?

网友:
看着不错的,散热片实在。

网友:
看着还行!定向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