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效率高于DC-DC吗?

楼主(2023-07-03):
某品牌标示逆变效率95%(说是高频谐振逆变),而自身DC-DC效率96%。

某宝某多那些无牌DC-DC,自己标称效率都才85%。

该信谁?

我现在问题是做ups,比如设备需要50v工作电压,那么12v升50v划算,还是逆变成220v,插适配器,整流降压到50v划算?

如果逆变90%,适配器90%,那么总效率80%左右。我想DC-DC效率总不至于低于80%吧?

但按照坛友“大号被禁言”经验,某宝某多这些山寨DC-DC都是坑,效率极低。

网友A:
可真敢标,逆变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真敢标,逆变95%。

高频谐振逆变器,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B:
逆变器的高效率是要求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的,比如环境温度,负载率,输入电压等等,但是如果涉及到12V——50V的跨度,还是建议逆变器+适配器的方案。12V直接升50V,除非工业方案,一般来说效率极为低下,且带载效果差,纹波、温升都是问题。而逆变器,在50%-75%负载段,效率做到90%都是可以的,适配器的效率应该可以做到95%以上,这样系统效率还能有85%以上,应该是高于直接升压方案的,而且这种方案的成本会更低,选择性更大,适配性更广

网友B:
当然你也可以定制升压模块,累类似于逆变器的结构,只要更改变压器的初次变比就可以。只是这样的方案并不常见,可能需要定制,因而成本可能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的高效率是要求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的,比如环境温度,负载率,输入电压等等,但是如果涉及到12V——5 ...

好的谢谢,看来经验还是胜过观念。

我原先以为怎么滴都高于逆变。还有考虑逆变一旦工作,还得散热,所以想避开不用,全部走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你也可以定制升压模块,累类似于逆变器的结构,只要更改变压器的初次变比就可以。只是这样的方案并不常 ...

这些定制也好,可调节的成品也好,基本都是山寨,自己对电路实际,器件特点也不了解,所以无法判断它标的效率值是否属实。

相比较而言,品牌逆变器,品牌设备原配的适配器,水分总小些。

50v的实际好像是53v,是一台poe交换机,牌子货,适配器应该也比较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真敢标,逆变95%。

人家标的是消耗95%,只是没标实际让你使用5%

网友C:
没有哪个更高的固定标准吧?

网友:
逆变的效率一直不高,敢标95%也是够随意了,升压DC的效率也是低于降压DC的效率,一般电池供电的机器大多是降压DC电路

网友D:
前几天  有个网友 48V逆变70K 变压器用华为4875改 正弦波输出220V 空载1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哪个更高的固定标准吧?

就是说一般情况,因为逆变本身有损耗,逆变成ac,再通过适配器到设备,又有损耗。所以我认为不如dc-dc升降压,毕竟只有一道损耗。

然而坛友说,未必。说网上那些DC-DC,效率极低。

我无所适从。手头有钳形表,到时候带负载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  有个网友 48V逆变70K 变压器用华为4875改 正弦波输出220V 空载1W左右。

意思是逆变效率高,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  有个网友 48V逆变70K 变压器用华为4875改 正弦波输出220V 空载1W左右。

变压器好像要定制,价格不便宜

网友E:
DC-DC升压效率更高,前提是不要买那些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升压效率更高,前提是不要买那些便宜货

您确定吗?理论或者观念是这样,但是根据楼上几位实践,DCDC的效率,虚标严重啊。这种东西就没看到品牌的,都是山寨,我电路课扔掉多年,也看不懂了。看datasheet也没用,和实际设计有差距。

我曾经买过12V降5V用来接车充,同时给行车记录仪供电,并不算太便宜,因为标称5A输出。

但是实际充电电流才几百毫安,虽然没有QC3.0,但是手机低电状态,怎么滴也得1.5A才正常。

这是降压,升压据说更难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确定吗?理论或者观念是这样,但是根据楼上几位实践,DCDC的效率,虚标严重啊。这种东西就没看到品牌的 ...

大厂的芯片,比如德州仪器,美信电子,他们的芯片,比如资料里可以做到95%,而且原厂有样板那种,应该信的过,还有样板测试数据的。淘宝那种给业余玩家用的那种模块,我是信不过的

网友F:
dc-dc可以买拆机模块,一定要买同步整流的,比如tps40057在12伏输入5伏5安输出下效率基本上都有90%以上。最好不要买便宜模块,包括品牌货,效率可能不高,比如中兴的zxdn10 s1205saw待机电流就有差不多60毫安,且发热严重。如果是升降压一定要买H桥的,自用的是乔威12伏自动升降压隔离电源觉得也不错,乔威的效率不高估计80多,用在外接盒子连接车机av线上,隔离电源可以解决模拟信号共地干扰。上面介绍都是个人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dc可以买拆机模块,一定要买同步整流的,比如tps40057在12伏输入5伏5安输出下效率基本上都有90%以上。最 ...

非常感谢指教!只不过不接触这些元器件,不容易找。用芯片型号做关键词,搜索不到。

网友:
这个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