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来无事拆块威胜DDZY102电表,并改功率计

楼主(2023-07-03):
看坛子里以前很多拆电表改功率计的,正好从朋友那拿了块旧电表,简单拆开看看,然后改功率计。
这个电表到手时,铅封已拆,按键失灵,但是居然电池还有电(12年的电表)!

外观,没看到通讯模块大按钮下面的是通讯按钮
这几张是改完后的,分别显示电流电压功率。显示屏左下边那个符号是按下通讯按钮后出现的,不按的话,我这块表不能修改信息,会说没权限。

变压器

隔了11年还有电的电池

在某宝买的485模块,几块钱,配合以前下的通讯软件,连接好485线,选择对应的端口(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看一下对应端口,我的是com5),波特率2400,选好后直接点软件的操作→读取通讯地址,没问题的话直接就读取出通讯地址,密码我这个是00000002,操作员代码默认不用管。

其实改功率计都不用拆开,只要打开显示屏下面那块有按钮的小盖子按下通讯按钮就能修改

网友:
厉害,楼主能不能设置就电流电压功率在一个显示上吗,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表,奈何不会改,不然弄一个这样的很方便直观的看参数,谢谢

网友:
肯定比买功率计实惠还准确

网友:
这个电池还有电,很奇怪吗?本来设计年自放电,就是低于1%的,要是提前没电了,那是真的有问题,厂家要赔死

网友:
电表改功率计的方法挺好,有时间了也仿制一个

网友:
不错,就是有点大

网友:
手头也有个,回头找出来看看什么型号的

网友:
精度不错,就是体积太大了。

网友:
这种表很多居民小区都在用

网友:
这属于专营的

网友:
我也搞了块表打算改,后来懒癌发作扔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比功率计精度高,就是不知道低于1W的小功率能不能显示出来?

网友A:
楼主,软件可以发出来吗?电表操作密码是怎么得到的,我也想改一块

网友B:
也有这个想法,不知道上位机软件哪里能搞到

网友:
可玩性真高,我也找个电表去,是不是只能是电业局配的表才有这功能?

网友:
这个精度200v0.5w都走表数

楼主:
本帖改表的软件,或者去老站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软件可以发出来吗?电表操作密码是怎么得到的,我也想改一块

软件上传了,你往下翻翻我的回复。老站有很多改表的帖子。密码我这个是00000002,应该是默认的。老站说,8个0或者从00000000开始试到0000001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这个想法,不知道上位机软件哪里能搞到

附件已上传,往下翻翻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