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洞防鼠怎么做比较好?外机电线过孔被老鼠咬断了:(

楼主(2023-07-03):
老鼠真是太可恶了
怎么办

网友A:
买一坨密封胶泥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坨密封胶泥塞上

怕是没用,老鼠不是从墙壁外侧咬线的,
墙壁中空的,老鼠从中间往外咬的

网友:
要想不被要咬,,不要挡老鼠道,,或者用金属软管套电缆

网友:
试着放点雄黄看看

网友:
橡皮泥阻挡不透光就不会老鼠咬了,另外买粘鼠板放到它平时跑的路线上消灭他

网友:
密封胶泥封好孔洞

网友:
要生物防治,旁边拴只猫。

网友:
  电线接好包不锈钢皮,或者整根换成一段有钢铠层的电缆

网友:
我拿钢丝球塞洞里

网友:
美国人驱鼠,将蛇放入墙壁中间的夹层

网友B:
把老鼠药放在被咬的地方

网友:
都是瞎猜,老鼠为什么咬电线外皮?或者是其它的很多东西?
不是因为老鼠饿了没吃的,而是因为老鼠要不断的磨牙齿。
环保灭鼠,就两个办法,养猫或者蛇。
比较危险的办法就是放鼠药,不推荐粘鼠板,那东西,不好清理。

网友:
电线套铁质蛇皮管~就是早年机床啥的上面套电源线的那种。墙洞也可以钉上带孔铁板~我同事家通过空调孔钻进一只大老鼠,被追的老鼠最后躲到坐便盆里,怕砸坏便盆只好拿拖布杆去捅,老鼠没捅到反被老鼠从拖把杆爬过来给手指咬出很多血。

网友:
养只猫专门对付它,一物降一物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老鼠药放在被咬的地方

把老鼠药扔到墙洞里面么

网友:
用金属罐可乐瓶外皮之类的包裹电线。。。

网友:
电线穿镀锌管或者PVC硬管,剩余的空洞水泥封住

网友:
钢丝球,去年装空调时安装人员让我买了七八个塞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