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半夜整活﹌换一个罗技鼠标微动

楼主(2023-07-03):
这个鼠标是公司办公电脑的鼠标,估计十来年了。办公挺好用的,大小适中,光栅滚轮,现在四五十的鼠标基本没有光栅滚轮了。
今天明显左键不对,点了拖东西会中途松掉,还出现连击。明显微动不行了。
于是带回家换微动。

首先拆开鼠标

露出各种零件

原来左键中键已经换过,换的欧姆龙,其实寿命也一般,两三年得寿命。原来焊了没洗板,不好看

拿出一个新的凯华微动是买了两个黑曼巴送的,黑曼巴是给自己的罗技G1用的。

三下五除二,焊上去,真佩服自己焊了三个大圆球。

稍微用酒精清理下,没那么黑了。

开始组装。

正面,logo都磨没了

底面,型号信息。
上电脑测试,没问题,清脆。
其实中低端微动,凯华已经不比欧姆龙差了,欧姆龙的低端微动,也是很一般。

再看看换下来的欧姆龙。
这个不是长寿命的微动,好像就五百还是八佰万次的,主要是便宜,手感尚可,所以用来办公也就两三年寿命。现在我都不用这种微动了。手里还有两个,用完就不买了。
光电鼠标可以这么说,只要会换微动,基本就是不死的。

网友:
还搞掉了两个焊盘。
罗技低端鼠标M90/M100R/M110都是这个型号。

网友A:
罗技的鼠标用了一年还是两年,也是会出现双击啥的,买的欧姆龙两个都换了,换了后用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鼠标用了一年还是两年,也是会出现双击啥的,买的欧姆龙两个都换了,换了后用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 ...

原装的很一般,一般换个两三块钱以上的,都能管几年。

网友B:
光栅滚轮明明比编码器更简单,为啥厂商都不喜欢用呢,明明也贵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栅滚轮明明比编码器更简单,为啥厂商都不喜欢用呢,明明也贵不了多少

生产一个贵一块钱,生产一百万个就是一百万元。最要命的是这货不坏,新的就卖不出去。
以前还说滚轮不坏,微动要坏,但现在你们一个个会换微动了,只得让滚轮坏了。

网友C:
微动开关的寿命都在10万次以上吧,坏的微动是使用多了吗

网友D:
公司的,直接申请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动开关的寿命都在10万次以上吧,坏的微动是使用多了吗

基本上常见的正规厂家微动都在五百万次以上。每天基本都是从上班点到下班,经常还要CAD画图,两三年还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的,直接申请换新的。

公司新的我看过,基本都是m90,编码器滚轮,不喜欢。

网友:
不坏的不是好商品

网友E:
为啥要换?我那十几年的罗技没换过,把微动拆开把里面的金属片触点擦一擦就好了,弹力不足可以掰一下金属片

网友:
扔了换新的吧

网友:
个人觉得好的鼠标微动维修比更换要好一些。鼠标微动常见故障连击、反应迟钝,一般是簧片老化、触点氧化,拆开处理一下,操作得当的话不比更换的差多少。更换微动焊接时间久了容易伤焊盘,对内部的簧片和触点的保护层多少也会有一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要换?我那十几年的罗技没换过,把微动拆开把里面的金属片触点擦一擦就好了,弹力不足可以掰一下金属片 ...

还可以更简单,直接在微动外面喷WD40,渗进去后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滴点神油wd40

网友:
板子好简洁

网友:
五年前换过便宜的 上当 那手感差劲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楼主你这焊点形状,
看起来不靠谱,
用的焊锡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