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AU6989sn-GTD 西数的颗粒 好几年前的U盘 今天拆开看了看

楼主(2023-07-03):
好几年前的U盘 今天拆开看了看

网友A:
明明是东芝颗粒,为啥显示西数

网友B:
居然可以切这么大一个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东芝颗粒,为啥显示西数

看型号 确实是东芝的,可能是西数 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可以切这么大一个角

上面切了一个角,下面还切了一块呢

网友C:
报废主控的SD卡,用激光割掉控制器直接引nand做的

网友D:
请教大佬,我用的安国开卡软件怎么只能开颗粒容量的一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佬,我用的安国开卡软件怎么只能开颗粒容量的一半呢?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低格一边 然后高格一边解决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废主控的SD卡,用激光割掉控制器直接引nand做的

感谢大佬解惑 学习了

网友E:
这颗粒造型震惊到我了。。。。。。

网友:
明显的废物再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颗粒造型震惊到我了。。。。。。

报废主控的SD卡把nand引线牵出来。U盘的最好归宿

网友F:
东芝铠侠闪迪西数是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东芝铠侠闪迪西数是一家

又涨姿势了

网友:
造型很特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东芝颗粒,为啥显示西数

sandisk WD看ID不要看显示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sandisk WD看ID不要看显示的型号

正解 一切以ID准,丝印有时候就是个幌子

网友:
颗粒有意思,想拆下来看看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