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助 电车倒车影像改导航

楼主(2023-07-04):
家里一辆电车是倒车影像 没有导航功能 手里有一张鼎微的板子想换一下  结果排线不一样
打算直接换个整机
本来以为接上正负极 喇叭线 倒车视频就可以了 结果发现后视线是宝马头的
而且方向盘功能键也找不到是哪两根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掌讯鼎微之类的应该怎么接
还有第一张图这跟没接的线是干什么用的 是蓝牙还是收音?
方向盘找到了 居然是无线的 可是3.3V的供电哪里取?

网友A:
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B:
这个最好还是找找车型的电路图或手册吧,看看上面的引线定义,或者自己有分析仪能自己分析也行
好多车的按键都是专用协议编码后通讯的,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C:
你这个想法好奇怪啊

网友D:
既然有主板了为啥不是直接换倒车影像呢,比你现在这个工程量小

网友E:
导航用个旧手机,性能绝对秒杀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想法好奇怪啊

我想法很多 你说的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主板了为啥不是直接换倒车影像呢,比你现在这个工程量小

主板是有了 屏不匹配 灯板是14针的 主板上是12针 所以还得换屏 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 其他的能不换就不换 搞下线路就可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航用个旧手机,性能绝对秒杀车机

主要是手机屏幕小 不得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还是找找车型的电路图或手册吧,看看上面的引线定义,或者自己有分析仪能自己分析也行
好多车的按 ...

我打算引出黄线到导航方控线 两个都通电试一下 如果能用就拆下来接导航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复杂了

还行吧 只要找准线 应该没问题

楼主:
测了一下 倒车线是12V 所以直接引到主板上就可以了
不过又出现一个问题 倒车影像的屏幕上有个USB接口 所以他的灯板是14针的 导航的主板只能接12针 能不能引出两根接到其他地方能 还是说只能换屏?
对比的排线是10寸的坏屏 电车上的是9寸

网友B:
屏不一样,驱动都不一定一样,接口和通讯方式也都不一定一样
另外,你这车的车机不能设定车辆的一些参数?比如灯光、遥控,电池状态等等,如果能的话,换主板不就废了?你要是老头乐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F: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换板子,显示版的驱动大概率要刷的。但是楼主的想法肯定是能实现的,就是难度很大。希望能看到楼主的后续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不一样,驱动都不一定一样,接口和通讯方式也都不一定一样
另外,你这车的车机不能设定车辆的一些参数? ...

哈哈 还真就是老头乐 快搞定了 就差一个多功能方向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换板子,显示版的驱动大概率要刷的。但是楼主的想法肯定是能实现的,就是难度 ...

快啦 小灯检测线没接 这个好找  就只剩方向盘按键了 那个接上不匹配

楼主:
其他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现在只剩一个无线方控的问题 原来的接收器是3根线3.3V 接上不能用 淘宝上搜了一下都是4根线12V的  但是外型不同装不上 我想买个新的接收盒可不可以有什么办法和按键匹配上? 或者直接用导航的蓝牙连接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