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貌似找到了12v左右的,输出多路电压,各自独立做平衡充的方法

楼主(2023-07-04):
因电池组已经串联好了,传统是很多个开关电源的方法,太大了一点,突然看到了一个芯片的特殊用法。设想,手绕变压器,再多个输出绕组。

目前做个6串的话,就需要6个绕组,

或六个独立变压器。
电流有个300-600毫安就行,接各自的充电芯片和电池。

准备前面忙完后就试试了,如果不行就还是用太阳能或220v的冲吧,

楼主:
虽然考虑过,直接串联冲,然后检测电压就停,再单独冲,但不够懒人方法,

如果效果不好那就还是时不时再单独补电

网友:
方法可行,但是工频变压器的体积小不了,和多个开关电源比起来没有优势,重量和效率更是没法比,
倒是可以利用XL6019的宽电压输入特性设计多绕组各路独立的开关电源,反馈控制其中一路的电压其他几路电压随动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考虑过,直接串联冲,然后检测电压就停,再单独冲,但不够懒人方法,

如果效果不好那就还是时不时再单 ...

用手机充电器改过,变压器次级3线并绕,在原板上测电压电流没问题,重新画板后电压高电流小,可能哪里不对或者干扰,放弃了

网友:
感觉这个方法还是可行,在变压器端绕制多个次级绕组,各绕组有独立整流滤波,输出端在加小功率电阻稳定电压。

网友:
都搞成这样了,居然没直接搞成隔离的,直接上光耦。

网友B:
感觉两组线圈中间的那个电容C3会不会干扰啊,不行直接买一个936电烙铁的变压器或者其它功率大一点的变压器,拆了次级自己绕呗,然后多组交流电压各自整流稳压再接4056之类的小板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平常串联,充电并联的那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平常串联,充电并联的那种方式

有,但是一般用于电流不大的几串电池还可以,如果电流大对继电器或开关的触点要求高,串数多对继电器或开关的档位要求高一般多用于2-4串电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充电器改过,变压器次级3线并绕,在原板上测电压电流没问题,重新画板后电压高电流小,可能哪里不 ...

反激电源,输出整流方向不一样,电压电流就不一样了

网友:
为了DIY可以,要是为实用不如并联多个小开关电源省事。

网友:
这原理图看似是用变压器做了隔离,实际上还是共地的

网友D:
随便找一个5V的开关电源,拆变压器,次级绕组改多线并绕,需要几组就用几根线,后面接4056之类的就行了

网友:
5楼感觉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两组线圈中间的那个电容C3会不会干扰啊,不行直接买一个936电烙铁的变压器或者其它功率大一点的变压器 ...

这个还得拆铁芯,用环牛就方便了。

网友:
LED开关电源5V20A、5V40A
输出都是多线并绕的,分离,增加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
调宽的芯片应该不能这样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找一个5V的开关电源,拆变压器,次级绕组改多线并绕,需要几组就用几根线,后面接4056之类的就行了 ...

楼主是给12v电瓶用的。

网友:
需要自己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