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风焊台德佰龙850D+测温出问题求助

楼主(2023-07-04):
主板、手柄和坛子此贴里的一摸一样,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4621-1-1.html
前几日正常使用中,不知道是不是家里电压突然不稳定,温控突然失灵一样直升500(最大值),连忙关机,再打开机温度以50一跳直升500,但风枪并没有那么热只有一点点热,应该是温度没超过设定温度的时候有加热,但是温度超过设定温度以后不加热了,风扇正常且调速也正常。
一开始以为是风枪发热芯的测温热电偶坏了,网上买了一个新的发热芯换上,问题依旧。那是不是主机的测温电路出问题了?有点崩溃。
然后我把风枪手柄里的发热丝的供电拔了不加热,我发现温度和风速的电位器怎么还有关系,风枪风速调到最4档以下就直升500,调到最大就升到145不动了,逐档调下去就慢慢往500走。
我是维修小白,求助坛里各位大佬,能不能分析一下哪里出问题了,该咋检修捏?

网友A:
先试下看是不是温度还是受电位器控制,或者只是显示乱套了?

网友B:
看是不是控制发热芯的可控硅击穿了?调整温度的时候同时测量发热芯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如果电压不变的话就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下看是不是温度还是受电位器控制,或者只是显示乱套了? ...

应该是显示乱套了,正常拔掉发热丝电源实时温度应该显示0或者不大于100的温度不动才对,调整风速电位器影响实时温度我也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现在我把发热丝电源插上,开始的时候会发热,但几秒实时温度就显示到500了,实际手摸风管温温的,也就加热了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控制发热芯的可控硅击穿了?调整温度的时候同时测量发热芯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如果电压不变的话就 ...

测了一下,有240V的AC电压,显示的实时温度低于设定温度就240V,高于设定温度就110V。可控硅击穿应该是不管怎么样发热丝都在加热吧,但超过设定温度发热丝不加热了,应该不是可控硅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已经把手柄里发热丝的电源插头断开了,显示的温度还是飙升。

网友:
楼主这个热风枪用起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