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容声塔扇YSTS-188,外壳很薄,电机用铆钉,想拆开很难

楼主(2023-07-04):
开关左面三挡没有摇头,右面三挡有摇头,不过这个风吹出来感觉还不错,比鸿运扇舒服。

网友:
标注得很清楚,不同需求所设。就是左边不摇头,右边摇头。

网友:
就没打算让你修,坏了要就买新的.

网友:
昨天刚下单一台格力的,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A:
风扇一切正常啊!设计就是这样的,再说摇头和铆钉电机没啥关系,摇头是下面小电机带动,真是闲的蛋疼。

网友:
就是没打算让你修。

  坏了直接换新的。
这样才能促进国家进步。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容声老牌子比格力美的靠谱。

网友:
铆钉也可拆开,然后找要差不多的铝或铜条铆起来。不过不摇头与主电机没关系吧?

网友B:
真想拆修可以钻掉换螺柱,估计也是成本考虑

网友:
看到铆钉就有锯掉换螺丝的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一切正常啊!设计就是这样的,再说摇头和铆钉电机没啥关系,摇头是下面小电机带动,真是闲的蛋疼。 ...

没有说摇头和主电机有关系,我是说开关设计和其他的不一样,有的是一个按钮开关解决,可能我描述不清

网友:
原来也是电风扇电机

网友:
有角磨机打磨或用稍粗点的钻头把铆钉钻掉,换成差不多长度的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想拆修可以钻掉换螺柱,估计也是成本考虑

是可以钻,就得有电钻,还得有还原的螺栓螺母,

网友:
鸿运扇一样的电机和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钻,就得有电钻,还得有还原的螺栓螺母,

找个同样的螺丝还不简单

网友C:
主电机是给铆上了不假,楼主这脑袋也给铆上了呀,摇头和主电机也木有关系啊

网友:
要拆电机的话也可以用砂轮磨掉然后换成上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电机是给铆上了不假,楼主这脑袋也给铆上了呀,摇头和主电机也木有关系啊 ...

没有说摇头和主电机有关系,我是说开关设计和其他的不一样,有的是一个按钮开关解决,可能我描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