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1锂钻电动机碳刷坏了。做拉马拆电机

楼主(2023-07-04):
鱼上买个了换上。12块。又买个6mm的不锈钢吊环。吊环买小了。切断了强度就不够了。原电机3级的550换的555。力量不错误。感觉空转都发热。牙箱加的2号锂基汁。美级齿轮都加了。难道加多了。力量明显加大了

网友:
换碳刷不用拉马吧

楼主:
电机换了555的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说了啥,电机发热是不是电压高了

网友:
换向片不平了,也应该修一下吧

网友:
这种电机如果能买到还是换新的比较好,换碳刷不值得。换向器也磨损了

网友:
看电机壳子写的18V,换的555是不是12V的?

网友:
还是无刷好,不用考虑磨损

网友:
现在习惯用无刷的了。

楼主:
24的钻。12的电机。不能用要求了

楼主:
换的电机555。18伏

网友:
两个碳刷磨的不一样厚是怎么回事

楼主:
短的那是原来的。长的换过了。这次直接换电机。

网友:
直接换电机

网友:
那个拉马角磨机加锉刀做就行,很简单,另外别买不锈钢,强度不行

网友(2023-08-25):
有刷的就是保养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