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启动不了的HuaWei Secoway USG5310防火墙拆解

楼主(2023-07-04):
双冗余电源,一个不亮了,另一个一开机,主板电压指示正常,但一下就又关机了。看来只能风扇玩了。

网友A:
用多久了,质量不应该这么差的

网友:
丧心病狂了,竟然用10个风扇

网友:
那风扇本来就是暴力的,居然还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多久了,质量不应该这么差的

看电路板是10年的产品,13年了

网友:
已经淘汰了,拆零件可以

网友:
跟进口货还是有差距

网友:
用料和做工都是一流,爱国为

网友:
产品太老了。

网友:
我家里用的是华为USG5611E,当时买它也没别的原因,就是同样的指标下价格相对其他品牌便宜不少,最主要的是被动散热,耗电量和噪音适合家用。实际应用后发现性能很强劲,双运营商接入并且各种安全策略加上IPSec异地组网毫无压力

网友:
所谓硬件防火墙?对于流氓软件有效不?还是类似“绿霸”那种?

网友B:
用cf卡有点历史了

网友:
企业级,做工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cf卡有点历史了

那得有十年以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