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水壶开关后续来了,办法总比困那多,走起

楼主(2023-07-04):
后换的开关不耐用,坏开关拆下来没法烧水泡茶了,一节6平方铜丝解决,好在我自己一个人用,烧水期间看着,先将就用用,没茶喝不行啊纯人工智能控温

前序移步缝缝补补又一年系列,电水壶开关又坏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31&fromuid=3532713

两张图片,简单粗暴,

人工智能看护,保证不干烧

网友:
出了事故 追悔莫及

网友:
有专门烧水泡茶的金灶电磁炉,加水壶方便好用。

网友:
U型插拔开关,有创意

网友A:
安全隐患巨大。
开关别买山寨小品牌。
大牌的电水壶,还不是能用一年以上,它们用的开关难道还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隐患巨大。
开关别买山寨小品牌。
大牌的电水壶,还不是能用一年以上,它们用的开关难道还会差?

我这个就是狗东买的,狗东保修一年,完美错过保修期,计划性报废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B:
我买的大型电热水壶是没有开关的靠电源线插拔代替开关。

网友C:
其实也没事,一般这种壶,底部还有一个干烧保护。

在这里有点小经验建议:买电水壶一定要买开关在壶柄下面的。

以我多年搞维修的经验来说,这种开关优点不容易坏,而且是双触点双断电开关,多冲保护,缺点是坏了比较贵,一套开关要十多元,而那种手柄上的只要1~2元。

我第一个电水壶是沁园的,用了大约10年,外壳塑料老化,扔了。

后换了九阳JYK-13F05到现在也有快8年了;嘛毛病也没有。

网友:
搞个定时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没事,一般这种壶,底部还有一个干烧保护。

在这里有点小经验建议:买电水壶一定要买开关在壶柄下面 ...

开关在手柄上面的好像是蒸 汽进去就容易坏吧

网友:
这就是所谓修车师傅开破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没事,一般这种壶,底部还有一个干烧保护。

在这里有点小经验建议:买电水壶一定要买开关在壶柄下面 ...

之前也买过一个这样的,确实耐用,最后坏都是开关的这个塑料柄老化断了,开关还是好的,就是没法按了,这以后就有经验了,果然经验都是花钱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在手柄上面的好像是蒸 汽进去就容易坏吧

在下面的也有蒸汽进去,就是靠蒸汽加热断开的。

但是在下面的接触蒸汽少一点,而且开关可以做得大一些。

网友E:
帖子看多了,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里的人了,看技术,个个都是能人大神,但是看实际用途,怎么感觉都穷得叮当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大型电热水壶是没有开关的靠电源线插拔代替开关。

之前用过那种外形是放煤气灶上那种电水壶,开水了鸣笛,然后拔电源就行了,没有机械开关

网友:
我都拆掉盖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看多了,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里的人了,看技术,个个都是能人大神,但是看实际用途,怎么感觉都穷得叮当 ...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样的帖子接地气大家喜欢看,于是发的人就往这个方向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帖子看多了,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里的人了,看技术,个个都是能人大神,但是看实际用途,怎么感觉都穷得叮当 ...

都是穷鬼才捣鼓这些,有钱人谁玩这个啊,玩车玩表泡妹纸不比这个乐趣多?也没见撕葱天天捣鼓这个,人家不就是妹纸轮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