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宽带路由器,第三部分,带提问

楼主(2023-07-04):
……………………………………………………………………………………………………………………………………
恳请 各位 大佬 指教。
恳请 各位 大佬 指教。

之前的    4g 宽带路由器,第 2 部分 - WiFi/路由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次,先看图片。

这种东西实在太多,咸鱼上大把,各种介绍都有,看得也迷迷糊糊,主要是自己不懂。看这个包装像是正规厂家的,就买这个了

到手测试。这个机器只能工作在  B1,B3,B5,B8。频段,但是号称全网通。我记得移动好像只有 b38-41。实际我错了,后续再说。

宏电H8951测试结果(龙尚u8300w模块)

在 宏电H8951 上测试,移动和联通速度一样,6mbps,但是移动断流多一点。移动卡显示网络类型是TDD。联通卡显示网络类型FDD。这和我之前的认知是一样的。

下边是移动卡的 截图

长城MF782测试结果

移动和联通卡速度都一样,1mpbs 左右,各种锁频,测试,最终结果,最高1mbps。联系卖家后,卖家爽快同意退货。

手机中测试

手机中测试移动卡,阳台上,频段是 B39 B41来回切换。

测试速度40mbps左右。

进入室内,变成的 B3,速度6mbps。

移动啥时候也有 B3 了?

使用联通卡,都是B3,速度75mbps。忘记截图了。

疑问

之前一直以为,联通电信是FDD,移动是TDD。现在的情况,难道都是 混合组网了,移动也有FDD,联通也有TDD。

宏电 使用移动卡,工作的 TDD模式,(是否是 B38--41)为何速度只有6mbps。为何手机在B39,速度能达到40.?

同样的,手机使用联通卡,工作在B3,速度是75,但是在宏电上,也显示工作在 FDD ,速度只有 6.

接下来怎么办 ?

又看了一个路由器,中兴 MF833U,卖家说,可以达到手机速度的 80%。还是全网通的。价格80,看到店家还有一个 烽火LC531,因为后期想用移动,这个也便宜,30块钱,但是卖家说这个不行,还是建议MF833U.

看了另一家,烽火 LC531,卖家说可以达到手机的 70%。

到底该怎么办 ?我想,只要能达到 30mbps就可以。或者20就可以。

恳请 各位 大佬 指教。

网友A:
旧手机+热点多好,花这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手机+热点多好,花这冤枉钱

没有旧手机啊……

网友:
这个用起来发热量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旧手机啊……

买个二手手机

楼主:
是个办法,看中了 红米note4x,支持 4g+。还有无别的推荐,老哥。

网友:
不要买这种,直接咸鱼个二手的,更好

网友:
4G路由器是在没有办法情况下才用用,用手机热点远远超过它了。

网友:
买台二手手机呗,几十块的那种,开热点就行了...

网友:
这东西  散热不行

网友:
应急用用可以!

网友:
有点openwrt界面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个办法,看中了 红米note4x,支持 4g+。还有无别的推荐,老哥。

没关注过...建议多找找5G的手机,毕竟协议是一直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注过...建议多找找5G的手机,毕竟协议是一直升级的

已经买了……算了,几十块钱,感觉,未来几年,甚至10年,4g不会淘汰。毕竟,4g 的名字就是        长期演进

网友C:
迷惑了,我咋感觉用4G路由器比用手机热点稳定呢??手机是华为P10、P20,4G路由是不知品牌的路由器,标签标的是工业4G路由器,里面装的EC20卡,适用联通或者电信宽带绑定的子卡,测速确实手机快,但是稳定性远远不如4G路由器,怎么说呢,可以理解为4G路由器一只稳定的在普通速率工作着但十分稳定,而手机热点快起来真快慢起来就断流卡死说啥也刷不出来......难道我这个是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迷惑了,我咋感觉用4G路由器比用手机热点稳定呢??手机是华为P10、P20,4G路由是不知品牌的路由器,标签标 ...

等我的手机到了,用几天看看

网友:
1移动B3和B8我这里是2019年出现的。优先级特别低B8不锁频连不上。
2你还是不信邪啊,我前几天又买个4块5的随身WiFi很省电60小时20来瓦,纯待机0.3瓦不到。
3热点机嘛,有些手机开热点巨烫,有的微温,我昨晚360N6刷了100G流量。9点多刷到0点,还充着电呢,室温33,这手机40来度不超45,网速我锁频了很稳定的11~12MB。
4 LG533很垃圾的,当年研究过。只支持135频段,并且B5只支持700Mhz
5想要稳定的网络必须要锁频点使用,我昨晚就是3个频段来回乱跳造成网速只有5~12MB,后来我锁了最快的那个频段就稳稳11~12波动了。因电信联通共享B3 B1所以锁频段也没有用,得有锁频点的路由器。我当年就是这原因才卖掉了华为B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