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eMMC烧录座有没有DIY的可能性

楼主(2023-07-04):
平时读写eMMC都是植锡再焊到转接板上,稍有点烦。专用烧录座好几百,这种能不能自己DIY个简易的能解决不焊接就能使用的,看着下面的触脚不是探针,探针好像也没这么小的,有没有大神自制过。。。

网友:
是不是类似CPU座子那种

网友A:
一直想用CPU座子改造一个,不过好像触点尺寸不同……

网友:
里面就是超小的探针,自己DIY不是没可能,但是做那么1到几个出来可能是成品N倍价格。

网友:
这个座子就很贵

网友B:
自己有高精度CNC机的话,可以自己做。用双头针。再画个转接板。我们公司做测试的。现在那种蓝牙耳机里的PCBA板,上面有软排线的扣座,都可以用双头针顶着座子里的连接片测试。。间隔还是0.15MM的

网友:
焊接这个EMMC的确是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有高精度CNC机的话,可以自己做。用双头针。再画个转接板。我们公司做测试的。现在那种蓝牙耳机里的PCB ...

有CNC加工中心,你说的那种双头针发个链接给我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用CPU座子改造一个,不过好像触点尺寸不同……

这个间距比电脑CPU间距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CNC加工中心,你说的那种双头针发个链接给我看看呢

直接在淘宝上找 “ 双头探针半导体测试针078-BF-6.3L高频测试微针BGA芯片烧录 ” 吧。第三个,浩源鑫

网友:
精度要求太高

网友:
emmc焊盘0.3mm,间距0.5mm,定位板钻孔0.3mm应该不难,问题在于pogopin探针淘宝好像没看到很合适的,定制要多少钱就不知道了,量少估计要也几块钱一根针吧?

网友:
CPU座子改造一个

网友:
这么说吧,凯智通的我拆过,拆完重新装起来了,里边是镀金弓形的针,针很细,完全可以用老款bga132或152(88根针)的改成三合一(66根针左右)的座子,

网友(2024-09-10):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淘宝上找 “ 双头探针半导体测试针078-BF-6.3L高频测试微针BGA芯片烧录 ” 吧。第三个,浩源鑫 ...

直径已经是0.78mm了,eMMC用BGA153封装的焊盘中心间距才0.5mm,这个测试针应该是放不下,即使是中心间距是0.8mm的BGA96都够呛

网友:
KZT的弹跳座才36.5元,自己打板做一个,不过T48还有加密芯片,估计搞好没加密芯片也没用,楼主能读取加密芯片的内容吗?

网友:
我用得是转接板加kzt的下压座,加起来也得100多了,比厂家座子稍微便宜些,我也是用的t48编程器。

网友:
我做过的,T48的加KZT的座子

网友:
那个就是弹性的探针  就是座子本体贵   大概300多  我买的编程器配套的快4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