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二手东芝SSD啥问题?

楼主(2023-07-04):
1 买了一个二手洋圾圾东芝mlc  512G 跑网心云 昨天刚上机,缓存就满。(正常情况下没有这么快。)有网友告诉我 这是掉盘。
2 今早 那现在win7下格式化格不了。然后在pe 可以格式化
3 用h2testw 显示可写入的空间很少。
4 ssd 写满测试 显示剩3分钟,就写满了。(但是有时奇怪,有时测试又显示30分钟,正常情况下。)
5 在硬盘内复制数据,可以正常写入。

6新增问题 我格式化好几遍,然后数据也跑了好几遍。电脑重启看到不盘符。在DG 软件能看到,但数据还是我之前的,奇怪根本没有格式化掉。
请问这个硬盘是什么一个情况?

网友:
洋垃圾大船货都是经过专业翻新市场筛选过的。只有健康度归零报废的才会修改写入量健康度流入普通市场,通电时间几万小时保留,写入量改成一二百t让你感觉没改过,健康度都改成八九十以上,想要健康度低的对不起没有。就你那点小心思人家还看不透?真正寿命还好的都被二三线硬盘工厂收走拆颗粒了,至于有人说马牌主控不能改数据,一般人确实没那水平设备,翻新基地那里跟玩一样。

网友:
看看板子和颗粒?

网友:
咱不了解网心云  问题硬盘 不过能保就保 能退就退 。
但从量产开卡的角度出发,问题盘,第一步就是要拆开 查看主板有无维修痕迹 主控型号 然后查询颗粒ID 确定颗粒型号和容量。
查询 有无开卡工具,能开卡就开卡,不能开卡咱就想别的办法。

网友A:
前阵子我想买二手固态,在网上狠狠的研究了一番,然后据说马牌的某几个主控无法量产以及篡改数据。

于是就找到了闪迪960G这个盘,写入只有100TB左右,买了一个试试,还行,关键也不贵,只要168.

网友:
不好说,这种盘做系统盘可能还行,长时间的写入够呛

网友:
看贴张知识了

网友B:
这才写一回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写一回就挂了

没有挂,第一次好像一写入就满。现在全盘写入需要30分钟,盘不正常什么原因

网友C:
挂2个盘收益有提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2个盘收益有提升吗

刚测试  不知道

网友:
看贴涨涨知识

网友D:
从不碰东芝带E的颗粒,很多都写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不碰东芝带E的颗粒,很多都写烂了

17049AE?这个芯片?

网友E:
完了,我也搞了个这盘,写入都360T了,会不会跟你一样,也是昨天上机的,只是我的缓存才45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我想买二手固态,在网上狠狠的研究了一番,然后据说马牌的某几个主控无法量产以及篡改数据。

于是就 ...

挺便宜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了,我也搞了个这盘,写入都360T了,会不会跟你一样,也是昨天上机的,只是我的缓存才45G ...

我买了4个,现在发现其中一个问题。应是个例的

网友:
什么洋垃圾  不过就是割韭菜的名头罢了    来来去去不就是那些盘     什么写入读取都是想怎么改怎么改   韭菜想要啥就改成啥数据

网友:
感觉是寿命到了。不知道重新卡开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