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估计99%的家友都不知道。

楼主(2023-07-04):
大家看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最后一环是哪一环?正读倒读好像都合理。

网友:
我觉得那个是白色,不是银色

网友:
最后一环是误差值,你看看色环电阻的误差值都有哪几个色??

  三、5色环电阻识别方法

  五个色环电阻的识别:第一、二、三环分别代表三位有效数的阻值;第四环代表倍率;第五环代表误差。 如果第五条色环为黑色,一般用来表示为绕线电阻器,第五条色环如为白色,一般用来表示为保险丝电阻器。如果电阻体只有中间一条黑色的色环,则代表此电阻为零欧姆电阻。

  例:红 红 黑 棕 金

  其电阻为 220×10^1=2.2KΩ 误差为±5%

  第一色环是百位数,第二色环是十位数,

  第三色环是个位数,第四色环是应乘颜色次幂颜色次,

  第五色环是误差率。

  首先,从电阻的底端,找出代表公差精度的色环,金色的代表5%,银色的代表10%。上例中,最末端色环为金色,故误差率为5%。再从电阻的另一端,找出第一条、第二条色环,读取其相对应的数字,上例中,前三条色环都为红红黑,故其对应数字为红2、红2、黑0,其有效数是220。再读取第四条倍数色环,棕1。所以,我们得到的阻值是220×10^1=2.2KΩ。即阻值在2090-2310之间都是好的电阻。 如果第四条倍数色环为金色,则将有效数乘以0.1。如果第四条倍数色环为银色,则乘以0.01。

网友:
是925欧姆的电阻

网友A:
感觉第一环应该是红色,很少见白色第一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一环应该是红色,很少见白色第一环的

很少有9打头的电阻吗?

楼主:
这个电阻如以白色为起始环,好像读为925欧,以红色为起始环读,好像为20500欧。
在路测试电阻为兆欧级,好像已坏。
我挑起其中一个电阻一个脚,脱开电路测量为1.98兆欧左右,还是怀疑该电阻已坏。
因为这两个电阻是一样的,我又挑起另一个电阻一个脚,脱开电路测量也为1.98兆欧左右。
两个电阻同时损坏的且损坏后阻值相同的概率是极低的,所以我判定这两个电阻都没有损坏。
经分析,该电阻正确的读法应该是从红色环读起,前三环为有效数数字,应为2兆欧,第四环红色为精度环,误差率为2%,第五环为稳定度指标,此时的白色,表示未标定,没有意义。

网友:
绕线阻燃电阻按这个图看.

网友:
别下载,会扣家元,可以百度搜索到

网友:
这么大电阻

网友:
这么大的电阻,标个阻值多好,让大家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如以白色为起始环,好像读为925欧,以红色为起始环读,好像为20500欧。
在路测试电阻为兆欧级,好 ...

这个标法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网友B:
这种第五环和第四环之间没有明显间隔的,就很坑爹了

还有有的电阻有的是直标法
有的最后一位表示10的几次方

比如200,可能是200欧,也可能是20欧
反正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第五环和第四环之间没有明显间隔的,就很坑爹了

还有有的电阻有的是直标法

确实坑爹,没有一点规矩意识。

网友:
标个阻值多好

网友:
我赞同上述坛友2兆欧的说法,因为在一般的电阻系列值中,只有1.8、2、2.2等基准值。如果从另一侧读取则是9.2兆欧,在标准系列中是没有这个数值的。

网友C:
我不查表,第一眼看见我就觉得是9.2m,不知道我说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查表,第一眼看见我就觉得是9.2m,不知道我说对没?

不好意思,是2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2M

看来还得表测才稳当,我第一眼就是按4环来认的,可惜读反了,通常书呆子是按5环读的,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