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6V的锂电钻能钻铝合金吗

楼主(2023-07-04):
618大促,145入手了东成的16V锂电钻,最大扭矩38Nm,想着在铝合金推拉门上钻两孔(用来走天线,新房里面暂时没网络,用DTMB过渡一下)。不知道能不能钻成功,今天下单了霸王钻头等到货了试一试。

网友:
我用12V的都可以钻。主要还是看你的钻头。。不过推拉门的铝合金不算厚,一般的钻头应该都可以钻吧。。

网友:
钛合金都能钻

网友:
没问题!铝合金很软的,钉子都能砸个洞!

网友:
铝合金应该用麻花钻,霸王钻一般都是在墙上钻的,混凝土瓷钻啥的。铝合金,木头,铁  都用麻花钻    但是要买钻金属那种,别买钻木头那种。

网友:
可以的,钻大孔时,可以先用小钻头排钻一圈,

网友:
霸王硬上弓,铝合金还是轻松的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A:
好像只是钻不锈钢的钻头比较特殊吧?

网友:
铝合金随便钻,用手钻都行,就是慢点

网友:
一般的 钢板不成问题

网友:
12V的杂牌钻都能轻松打穿。。。只是要用麻花钻头,不是霸王钻头,那个是钻瓷砖的。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
上高速钢麻花钻,12V的就可以,我就是用虾牌19.9的手电钻在铝合金门框上钻的空过的网线跟光纤线,之前盖房子没预留空,只能这样走线了

网友:
我用剪刀都钻过铝合金推拉门

网友:
手电钻钻铝合金容易卡死,因为相对于砖头来说。铝合金太软了

网友:
小心点钻,即使是比较厚的铝合金或者比较薄的钢板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是钻不锈钢的钻头比较特殊吧?

含钴钻头

网友:
用普通的麻花钻就可以。只是要注意:1、进给量别太大。2、钻时别带手套,

网友:
铝合金都不能钻还能叫锂电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