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声擎A5+音箱 顺便给稳压管加个散热片

楼主(2023-07-04):
主板山寨做工 标准的假洋鬼子品牌 听时间长了声音变小失真 给稳压管加个散热片试试能不能好

网友:
这块电路板贴片电子元件用得有些多。

网友:
贴片多的声音却不咋地

网友A:
三端稳压发烫?

网友:
在故障的时候测量测量应该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做工真不错啊

网友:
看小环牛还是有点份量

网友:
三端稳压很热吗

网友B:
散热片,解决了问题吗?

网友:
加大散热片

网友:
时间长了声音变小失真?变小的时候要进行一系列的测量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山上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端稳压发烫?

指头放上面能坚持十秒 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解决了问题吗?

正在测试当中

网友:
看环牛功率还是有保证的,上面的元件挺多,应该支持蓝牙光纤等功能吧。

网友:
数字功放?元件看着密密麻麻,功能似乎挺多?

网友:
好像还是AB类功放 我觉得做工挺好的呀

网友:
还不错,,可以在马家定制散热片

网友:
看起来不错,用料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