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小优盘穿铜马甲

楼主(2023-07-04):
PNY的16G优盘,用了好些年了,拷贝大文件的时候整个盘体发烫

为了延年益寿,小铜片穿上

现在拷贝东西,温度低了不少,Yeah!

网友A:
涂点硅脂再加上个小型芯片散热器就更好了,具体参考这种

网友:
铜片也不打磨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点硅脂再加上个小型芯片散热器就更好了,具体参考这种

再花钱买就没啥必要了

网友:
你这铜片比U盘贵吧

网友:
可以再用好些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花钱买就没啥必要了

用淘宝签到红包买不就很划得来了

网友:
拆了红色胶壳,把铜片铣成黑胶体大小,粘合起来才好看

网友:
心理作用吧,散热面积没有增加,没有接触芯片如何散热,铜马甲也是马甲,穿的越厚越热

网友:
估计作用不大,散热面积太小。

网友:
加上的芯片散热器使用效果怎样?

网友:
前几天论坛换的优盘,回来拆开发现里面也有导热胶垫。

于是自己有增加了一些,塞满为准,实际使用并没有多热,到哪胶垫多,也没地方用。

楼主:
刚拷贝了个5G的文件,温度降了5度不止,原本烫的很,现在可以正常摸了

网友:
手工还有待大大提高.....................

网友:
图画得挺好的

网友:
我有个kingmax的8G也是这种封装的,但拷大文件的时候也没怎么热啊,慧荣的主控。

网友B:
不打磨一下?能捏实在完全接触么,不然散热差点

网友:
铜片比U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打磨一下?能捏实在完全接触么,不然散热差点

底部涂了会固化的导热硅脂的

网友:
完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