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A6 5200工控板能否安装WINXP系统

楼主(2023-07-04):
各位电子大侠们,请问下,A6 5200的工控板能不能安装XP系统。我之前入手了一个赛扬1037U,日常使用XP系统(主要是用来怀旧,玩些老旧游戏),但英特尔的核显对PS模拟器ePSXe很不友善,有好些游戏都有问题,台式机是有独立显卡的,却没有那些问题;后来亏本处理给同事了,所以现在再打算入手个A6 5200,但就是不知道这款工控板能不能安装XP系统。如果有安装使用过的,麻烦说一下,免得主板买回后,却发现装不了,那就惨大了。所以麻烦、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这个.
http://www.epox.cn/product_down_view.php?id=469&bid=0

网友B:
确实,主要是找驱动,确定要买的硬件是不是都有XP的驱动

网友C:
新一代的主机多半找不到winxp 驱动的,我觉得大概率很难,除非厂家宣称提供驱动。

网友D:
2017年之前所有AMD的SoC都能支持XP,但是你用模拟器的话建议还是INTEL,ICL优化编译的发行版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这个.
http://www.epox.cn/product_down_view.php?id=469&bid=0

谢谢,这块主板看过,但是没带DC供电接口,虽然可以通过DC-ATX转接,但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直接用DC电源适配器供电的,何况,我的机箱也是那种ITX小机箱,空间也比较小。所以我问题就是那种带DC供电接口的工控板到底能不能安装这些品牌厂商的驱动,因为工控板好像都没标明生产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7年之前所有AMD的SoC都能支持XP,但是你用模拟器的话建议还是INTEL,ICL优化编译的发行版太多了 ...

谢谢!!!A6 5200的APU,AMD官方只提供Win7及以上操作系统的驱动。PS模拟器ePSXe对硬件要求不高,这款APU足够了,更何况英特尔的核显对模拟器支持度不太好,会有这样哪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才选AP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主要是找驱动,确定要买的硬件是不是都有XP的驱动

是啊,工控板没官方驱动,但有些主板的品牌商有驱动,但就是不知道品牌商的驱动能不能安装到工控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一代的主机多半找不到winxp 驱动的,我觉得大概率很难,除非厂家宣称提供驱动。 ...

所以我才来问问大伙们,看看有没有人安装使用过;毕竟这款APU的性能挺弱的,装XP系统倒是很合适。

网友E:
x86架构的支持winxp,问题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x86架构的支持winxp,问题是驱动

就是的驱动问题

网友F:
是不是直接蓝屏了?
试试看替换这个
https://share.weiyun.com/Nd1U0gLn
替换到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
这是魔改的ACPI 3.0驱动,XP只有2.0的支持

网友F:
另外现在比较新的模拟器会用AVX指令,这个玩意儿在XP上会蓝屏...

AVX最低要win7 SP1以上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直接蓝屏了?
试试看替换这个
https://share.weiyun.com/Nd1U0gLn

非常感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现在比较新的模拟器会用AVX指令,这个玩意儿在XP上会蓝屏...

AVX最低要win7 SP1以上才能用。 ...

AVX指令集会不会导致蓝屏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的I3 2100,在XP系统上运行,好像没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