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最新版的STC-ISP貌似有问题,找不到BandGap电压选项了

楼主(2023-07-04):
最近玩STC15的单片机,要玩一下BandGap电压的功能,但是更新了最新版软件后找不到勾选项了,搞不懂,越更新功能越少吗 @STC32位8051

就是下面这个选项

网友A:
更多设置点开来看看有什么

网友B:
BandGap电压选项?这个功能从来都没有用过,这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ndGap电压选项?这个功能从来都没有用过,这是干什么的?

片内电压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多设置点开来看看有什么

软件页面翻了好几遍了,看到了,是那个在程序结束处添加重要测试参数,括号被省略了,坑的很,这软件排版也有点蛋疼,好乱

网友C:
最新的软件也会自动添加BandGap:点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软件也会自动添加BandGap:点这个选项

OK,找到了,这个软件的排版找东西还是不好看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找到了,这个软件的排版找东西还是不好看清

找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