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再拆一只优派27MHz无线鼠标及键盘接收器(ViewSonic VS10749)

楼主(2023-07-04):
亲属给的一堆破鼠标,昨天发了一个早期的无线鼠标帖子,没有接收器,今天找到了,原以为也是一只有线的剪线鼠标,仔细看才知道,是优派鼠标的接收器。

左边的是昨天发的早期鼠标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241-1-1.html,右边的是接收器,像不像一只有线鼠标(被剪线了)。
正脸。
底部,无线光学鼠标键盘接收器。
抠掉四个脚垫,材质很特别,好像陶瓷的,一抠就碎了。
露出四只螺丝。
拆开。
接收主板。
背面。
可以看出是两路接收电路,但晶振频率不同,据说早期27MHz的无线鼠标、键盘如果用一样的频率,他们之间会有干扰,所以鼠标、键盘要选择不同的频率,一个是27.500MHz,一个是27.680MHz。
无线接收集成块。
另一块,型号是一样的。
还有一块LM393。
主控及晶振。
这个被剪线了,也没有通电试机,即使是好的,也淘汰了,据说这种属于第一代无线鼠标,接收距离近,性能也很一般,只有2.4G通信技术和蓝牙得到广泛应用后,无线鼠标才真正得以普及。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

网友:
无线鼠标旁边还要放一个有线接收器还不如直接用有线鼠标桌面还更简洁。

网友:
这鼠标有特色

网友:
竟然用的是27MHz频率

网友:
2000年买了电脑 ,大约在之后一两年的时候,在苏州买了个无线鼠标,接收器像优盘那么大。

用着还行,就是巨费电,一个电池只能用一周左右;随用随关,谨慎使用。

鼠标大小箱现在的罗技M325大小,拆开里面满满当当的元件,两块板子,上面还插着小板,大约合计有4块板子,IC就有7~8个,不费电才怪。

后来用上了罗技的M系列,逐渐养成了不关鼠标的坏习惯。关不关一套电池都用一两年。

网友:
真古老,现在的罗技G系列无线鼠标也是带接收器延长线,为了高回报率,降低延迟,官方建议把接收器延长到桌面上

网友:
这应该不是红外接收的吧,记得早期有红外接收的那种

网友:
当年估计也算是高级的了反正俺以前用的都是有线的

网友:
这个接收器挺大的,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这样的接收器也不太方便

网友:
直接g304算了。超省电

网友:
竟然和鼠标一样大

网友:
第一次见啊,,,这肯定有些年头了,,

网友:
做工很不错了,当时应该也是高档货,贵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现在接收器小是因为频率高了,再有就是集成度高了,接收器只用一片就把所有的功能都包含了

网友:
头回见,当时的设计应该很高级

网友:
做那么大,和现在的罗技的优联比起来技术落后太多了

网友:
这个鼠标接收器和鼠标一般大。

网友:
早先的优派鼠标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