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请教大佬,arduino离线安装提示路径深度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7-04):
RT,我的是WIN7系统,arduino的IDE,重试了几次了,也试了几个不同的版本。都提示相同的问题,网上查找发现是WIN7的路径最大只支持512字符,用CMD进去arduino的目录看了,发现确实有些文件夹不存在。

请问下,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

楼主:
感觉现在很多开发环境都不支持老系统了,前段时间买块ESP32S3准备搞openmv, 到手后发现上面虚拟串口的驱动仅支持WIN10,只能退货

网友A:
别的不说,arduino IDE 算是最容易安装的 IDE, 因为压根不用安装, 官网可以下载 zip 版, 解压缩到任意目录即可, 比如 d:\

个人建议用 1.8.19 , 那个2.1感觉有些不顺手。当然zip版两个也能同时存在同时打开的, 自己可以对比下。

如搞不定 新软件的兼容问题,建议用windows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arduino IDE 算是最容易安装的 IDE, 因为压根不用安装, 官网可以下载 zip 版, 解压缩到任意目 ...

好的,我再试试看,win8到win11应该是很容易安装的,我的是win7, 主要里面装太多软件了,不想换系统。身边很多人玩arduino,说是很简单易用想试下,结果安装这里就打击到了,哈哈。
旧版本的ESP8266库好像不支持了,复制库进去不识别。新版的就提示标题所以的问题

网友B:
d:\arduino
从来不折腾乱七八糟的路径,尤其是有些个板子兼容没做好,路径里面有空格会有问题
比如 d:\program files\xxx ,有些命令会按照空格分隔命令就认成了 "d:\program"

网友C:
真要用来干活、赚钱,建议改用商业软件。keil、IAR之类
软件行业是最容易屎山化的,随着元老级离去,新手懵逼+标新立异+KPI,不搞个十万八万文件都不好意思发布

网友D:
老老实实换win10 64x  才能用上ide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看,win8到win11应该是很容易安装的,我的是win7, 主要里面装太多软件了,不想换系统。身 ...

esp8266 麻烦一点,主要是网上很多文章过时了。

https://www.arduino.cn/ 里面有esp板块, 也不知道现在的置顶安装教程是否还有效,自己去试试吧。

大概也就两点,那么就可以离线快速安装,避免github速度慢的问题:
        那个 json 文件可以在线访问到
        %LocalAppData%\arduino15\staging  这里有需要的几个zi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rduino
从来不折腾乱七八糟的路径,尤其是有些个板子兼容没做好,路径里面有空格会有问题
比如 d:\prog ...

是的,试过了确认了的,不是汉字或空格问题,是路径深度不够导致部分文件夹被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要用来干活、赚钱,建议改用商业软件。keil、IAR之类
软件行业是最容易屎山化的,随着元老级离去,新手懵 ...

是的,路径嵌套太深了,己决定先用Eclipes来开发esp82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老实实换win10 64x  才能用上ide2.0

是的,确实是win7的问题,后面有机会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 麻烦一点,主要是网上很多文章过时了。

https://www.arduino.cn/ 里面有esp板块, 也不知道现 ...

谢谢大佬,现在锁定问题是esp8266的库的路径嵌套太深,导致超过系统路径的子文件夹丢失。我刚接触arduino,所以误以为是arduinoIDE的问题了,其实是esp8266库的路径的问题。

旧版本的esp8266库是可以的,但没有我想要的功能,现在先使用eclipes来学习esp8266,后面有机会装新系统再试试

网友:
win7  64bits,没有遇到过那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用1.8.19,根目录下放个portable文件夹
然后装了2.1再修改配置目录,升级板的时候一次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路径嵌套太深了,己决定先用Eclipes来开发esp8266

vscode还是比较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