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华同方鼠标按键修理

楼主(2023-07-04):
左右键完全失灵了,扔掉也就扔掉了,还是拆修下吧

妥妥的杂牌

拆左键

拆右键,之所以以拆修的方式,是因为底部的覆铜皮实在是禁不住焊接,经常性的脱落,即使悬空焊好了,看着也烦

触点已经氧化成小黑了

用小刀轻轻刮亮,回归本色

如果有WD40等油脂,可以适当抹一丢丢,这次没有,也就没弄,大不了再刮一次,缝缝补补又可以3年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扔了。

网友:
找个盒子扔里面当配件用

网友:
这种还是可以直接换了。

网友:
会维修的  十年也不换鼠标 哈哈

网友:
就是手感不是很好

网友:
买点好的微动开关,这种触电时间长了还会氧化

网友:
完美修复,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A:
保护层没了,更容易氧化了

网友:
这玩意儿就是易损件,坏了换新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层没了,更容易氧化了

氧化了再刮下,下次再刮的时候我来汇报,看看刮一次能用多久

网友:
把滚轮支撑的中键搬到右键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修微动

网友:
能利用的,尽量修复。点赞

网友:
把鼠标拆散,外壳用洗洁精配刷子刷,微动和编码器换新。只要有动手能力,鼠标基本不用买新的

网友:
试试触点刮一次能用多久

网友:
一般把线剪下来当充电宝输出测试线

网友:
买过一些微动开关,一次都还没用上

网友:
现在家里最多的两样电子产品:鼠标和硬盘。鼠标有七八个,硬盘十多个。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太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