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了个糗事,发现个秘密

楼主(2023-07-04):
觉得电源线跟电源能扯上关系,就发这个栏目吧。

糗事是什么呢,就是烙铁在电源插座上忘了拔,只把电源开关关了,后来办别的事情,直接打开开关,而烙铁还在上边,结果~~~~唉,往下看照片。

秘密是什么呢,看似质量很好的三相电源线,里边竟然是~~~~唉,看照片吧。

烙铁在插座上忘拔了,办别的事直接打开开关,结果两根电源线都不同程度受损了

这根是品字头的三相电源线(看外观是)。外皮只是烧焦碳化了,看着不爽,本想弄断再接,结果发现里边只有两根线

这个外热式烙铁本身的电源线也受损了

除了难看点不耽误使用

这里也有点

里边的倒是还不错,但只有两根

烙铁上粘满电源线外皮塑料,熔化后都成了胶了

看样子挺好的,都想不到这样的线也偷工减料

心想,是不是还有个地线在外皮里边暗藏着呀,用万用表测一下,心凉凉了,真的是只有两根,要不是烧坏它还发现不了这个小秘密呢。

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烙铁用完一定要从插座上拔下来,要不忘了之后可不一定只是烧电源线的事了,我这是发现的早,晚了说不定会酿成火灾,想想都怕
二、需要用地线的地方,一定要检查一下三相电源线,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地线。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没事,你买好一点的烙铁,T12什么的,会有休眠,还有待机时间到了就停了,不过这个要小心,幸好没有短跑起火,要不,兄弟你惨透了,这种还是要自己量一下,三芯的,品牌的电源线还是不错的,有接电,防触电,防静电

网友:
我有一条3芯1平方品字头3插线是进口机配的,豪利士集团Volex代工,结果1500W电水壶烧水发热,还不如公牛拆机线温度低
严重怀疑这条品牌线接口虚接。可惜万用表测电阻不给力测不出来。

网友A:
这种线我都测一下内阻,单根50mΩ左右的才合格,大于100mΩ的全扔

网友:
在手柄进线处装个LED,经常观察是否有电

网友:
像这样的三角插头,地线端就一个铁片子,里面没电线,早就是心照不宣的行业秘密。

网友:
下次买三根线的

网友:
安全第一呀!

网友:
买三芯硅胶线,头子,自己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我都测一下内阻,单根50mΩ左右的才合格,大于100mΩ的全扔

T12 这些应用不到100W,正常都没有问题。
不够接地线如果缺失,安全是一个问题。

网友:
烙铁用完一定得把插头拔了

网友:
犯过几次这种错了,烙铁连续工作了几天,某一天手从烙铁上划过发现热的
所以,一直在想是不是加个蜂鸣器之类的,工作时1分钟嘀下

网友:
哈哈,这种糗事在我身上也发生过。

网友:
没事没事,我前几天拆插座,线忘拔了。

网友:
这种线我收集了一些品牌电脑的电源线 ,虽然也是0.75平方的,但能保证没偷工减料。

网友: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想起了烙铁架?

网友B:
没想到你就用这样的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你就用这样的电烙铁

再说了,黄花的也不赖吧。

网友:
谢谢兄弟提醒,还真没注意有这事

网友:
真是发现了秘密啊,接地空置,这和我们常听到的一部分所谓改革创新,有异曲同工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