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别人修个风扇

楼主(2023-07-04):
今早送来,中午没午休给搞好了,故障为通电不转,折开测电容为好,电机为卡住不能转动,处理排除故障让别人来拿去了。
题外话,拿到风扇好多灰尘,不论是别人还是自已的,都要清洗干净看着舒服些,上图片了。

网友A:
还得帮别人清灰,好苦

网友:
这种风扇 清灰 真的很累人

网友B:
换电容修不好的,就换电扇了。

网友C:
铜线电机吗

网友:
杂牌还能用铜线的,估计难找吧

网友:
铝电机能用两三年不错了, 我上个月修好几个,都是电机烧绕组的

网友D:
别人都说您好,口碑不错

网友E:
这种电机卡了,加点油时间长了还会卡

网友:
能够拆电机修的基本也算真爱。。。莫非这个”别人“正巧是”老板或者人事、财务“

网友:
19年搬家,上一个租客的电风扇不要了,我用到现在,广东地区,一年要用10个月,啥牌子不记得了。还行。

网友:
芯片级维修,不错

网友:
这种情况下轴和轴套的接触面最好也打磨一下,油毡也加点油

网友:
家里几台美的转页扇,最早两台2005年买的,其中一台轴很顺滑但转数很慢了,买了电容等着更换,还有一台电容好的,电机也好的,从前年开始就是开的时间长了电机会有很尖锐的摩擦声音,去年拆开上了风扇润滑油,但是当天就好了一会。闲置大前几天拿出来又正常的,开机一天后又有响声,拿了摩托车机油擦了擦又好了,一直搞不懂这个摩擦声音是哪来的,拆开来轴很光滑,没有摩擦痕迹,包括定子、转子各个部位都看了,没有摩擦点。
后来又陆续买了几台这个型号的转页扇,有两台不同程度的转数慢,等电容到了一并更换。

网友:
山寨电扇除了电机是硬伤,页片也是问题,仰角大了,风就小,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机卡了,加点油时间长了还会卡

家里的电风扇卡住了,加油后都用4年了,还很正常,省个电机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帮别人清灰,好苦

喜欢干净,看到脏下不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修不好的,就换电扇了。

我以为就电容的,可它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线电机吗

这种风扇十有八九铝线电机,我对这种风扇无爱。我有几台(座扇和落地扇)都是老古董风扇铜电机,骆驼菊花蝙蝠牌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人都说您好,口碑不错

只是知道我喜欢折腾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