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也拆个乐视充电头,为啥跟那个美标不一样?求推荐个小巧的充电头。

楼主(2023-07-04):
中午的时候,给手机充电时,一插上手机就滋滋滋响,受各种炸的影响,赶紧一拆了之。

拆完了扔垃圾桶。

求推荐个小巧的充电头,目前手机5v-2a还有个充电宝用。

网友:
618买了个羽博的33W充电头,尺寸和你这个差不多吧。

和买手机送的山寨I12耳机对比大小

官方的参数尺寸图

还算蛮小巧的,手机平板用足够了。

网友:
看你是什么手机,需要多少伏的快充?还有价位?
一般“知名”大厂,质量都不会太差。

网友:
  昨天也炸一个充电头  闸刀都跳了 ……

网友:
看着好像还行啊。

网友:
羽博和乐视,就是最近央视每周质量检查抽查充电宝会起火燃烧的其中两个卧龙凤雏。
这还不如买个华ov原装

网友A:
乐视头有好几个供应商的,不同供应商并不一样偶。     支持也不同的。

你这个是辰阳的。还坤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视头有好几个供应商的,不同供应商并不一样偶。     支持也不同的。

你这个是辰阳的。还坤兴的 ...

辰阳的,另一个也是。

网友:
这个是东洋的

这个是坤兴的

这个是PD的

网友:
感觉看着还不错啊,还打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视头有好几个供应商的,不同供应商并不一样偶。     支持也不同的。

你这个是辰阳的。还坤兴的 ...

我都有。这个还是不错的。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
不支持快充的手机用快充头会炸

网友:
看着也不错啊

网友:
做工蛮好的

网友:
有个PD的发热不大,被朋友看见就没有了。。。

网友:
做工可以,GaN似乎可以体积小巧

网友:
结构很紧凑

网友:
前前后后买了很多个乐视充电头,质量非常好。

网友:
买了几个东洋的,主要是电路板布局好识别,不容易被坑。不过听说坤兴的做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