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一款台湾产万用表APPA 99II, 做工感觉不比福禄克差

楼主(2023-07-04):
拆解一款台湾产万用表 APPA 99II ,看内部做工觉得不比福禄克差,PCB渡金都是金黄金黄的,比一般的万用表渡金要厚实很多,转盘手感也不错,05年生产现在测试准确度也非常好,非常的可靠耐用。

网友:
好少见啊,难得一见的拆解!真是稀罕物品

网友:
还有进度条

网友:
比的话还是有差距。。。

网友:
做工没的说。

网友A:
其实并不是国内做不出福禄克的品质,而是卖不上福禄克的价格。

福禄克表大陆代工的大把,它们既然能代工,肯定也能做出类似品质的表;但是市场不认可,只能便宜卖,不如不做的好,引起行业内卷对大家都不好。

网友:
东西确实不错,但是颜值稍微差了点
电路什么的也不错,这做工,确实扎实
不过国内不好买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新的价格肯定也不低的

网友:
不知道当时楼主多少米买的

楼主:
这个表是公司的炮灰表,买的时候接近2000 当时定位工业用表,据说己经十几年了,因为好几个人在用 中途经常有摔到地上无数次了 从来没坏过而且准确性基本保持不变,用的频率也非常高但拔盘手感依然很好,今天没事拆开给大家看看,对比福禄克15B+ 此表要重一些,速度也更快测试量程非常广!

网友B:
好吧,你标个cat3 600v 用250v和500v的保险,做表能诚实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标个cat3 600v 用250v和500v的保险,做表能诚实点吗?

估计换过保险,万用表在使用中换保险应该见惯不惯吧,必竟是公司的表(肯定没有个人的爱护),不止我一个人在用,以前换过也不好说!

楼主:
公司还有一台同样的表,拆开原装保险是这样的,百分之百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并不是国内做不出福禄克的品质,而是卖不上福禄克的价格。

福禄克表大陆代工的大把,它们既然能代工, ...

国内的厂商要和福禄克竞争的话,首先一条300元以上的产品一定要把电解电容给砍了,做不到这一条就别提高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标个cat3 600v 用250v和500v的保险,做表能诚实点吗?

保险可能被换过,上面我也说了是公司炮灰表已经10多年,一般表的保险被换也是很正常的,谁都有误测的可能特别是新手,但是表的什么CAT3 600V 我不是很了解(我估计是一块表的安全等级认证 ,指的是整个表 不是单一说的保险参数),表壳背面写着的是FS1 16A 500V   FS2  1A 500V    公司还有同样的表保险是这个样子(绝对原装),大神你可以看一下的!

楼主:
公司另个一块表的保险(绝对原装) ,认证的东西我不了解,请大神们帮分析 !

网友:
FLUKE工程师PCB走的线很差的,可能他们更多考虑整体性,没有去考虑线粗细,这个表做工已经不错了。

网友:
这块表看着不错, 值得好好用.

网友:
看起来确实还不错的

网友C:
触点、过孔镀金
这是几位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点、过孔镀金
这是几位表?

应该算是3位半吧,具体参数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