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测电压,平均值

楼主(2023-07-04):
普通万用表的电压测量,大部分使用平均值检波,少数带有有效值检波。

一个正弦波电压信号,平均值不是0吗?平均值检波怎么测量的?

楼主:
电压测量要半波整流?

网友A:
万用表一般都区分交直流吧,是不是交流的时候单独处理了。

网友B:
这问得我都快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交流平均值是指绝对值的平均。

网友:
相应的有效值

网友:
我得说,数学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语言。
请问楼主,是学理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波整流。。。。

绝大部分平均值交流的手持数字万用表是全波整流不是半波整流,或者说作为仪器是不允许用半波整流的方案的。
还有很少一部分表不是平均值响应的而是峰值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波整流。。。。

绝大部分交流平均值响应的手持数字万用表是全波整流不是半波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一般都区分交直流吧,是不是交流的时候单独处理了。

看起来楼主是没有区分开交直流。
直流电压测的是平均值。
交流平均值响应的表,交流测的是绝对值的平均值。
翻翻论坛,发现这类问题的帖子可能独此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得我都快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平均值是指绝对值的平均。

真牛逼,一下子就解开了多年的疑惑。
查了下老外的教材,我们所说的平均值,确实就是老外的“整流平均值”。

网友:
    想证明交流电的平均值是0就用直流电压档量

网友:
如果是0,那么交流电就没有用了

网友D:
大佬这种公式,多数国人我相信看不懂,汉语标注为好,你要是在为某国企绝对全翻译返工,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种公式,多数国人我相信看不懂,汉语标注为好,你要是在为某国企绝对全翻译返工,哈哈 ...

既然兄台说了,那我试试。
交流平均值响应的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或电流显示值为电压或电流的瞬时值的绝对值在一个周期时间内的平均值乘转换系数。
交流有效值响应的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或电流显示值为电压或电流的瞬时值的平方在一个周期时间内的平均值的平方根。
我又仔细读了读,上面两段还算人话,没啥语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兄台说了,那我试试。
交流平均值响应的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或电流显示值为电压或电流的瞬时值的绝对值 ...

我看得懂,故意说的,但没去研究过,现场用最多的是ACV,DCV,ACA,DCA,欧姆,通断,二极管,也就测设备电力正常与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得懂,故意说的,但没去研究过,现场用最多的是ACV,DCV,ACA,DCA,欧姆,通断,二极管,也就测设备电力 ...

其实我也觉得你应该没问题。
很多时候全翻译成中文文字反而复杂。数学语言的表述简洁而又优美。
我觉得能把事情归纳得多抽象就能把它再演绎得多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得懂,故意说的,但没去研究过,现场用最多的是ACV,DCV,ACA,DCA,欧姆,通断,二极管,也就测设备电力 ...

理解有效值的核心就是等效成直流纯阻性负载的功率。而为什么是均方根只要看看U²/R,就会知道是对应着那个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