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8元撸的天马五叶变频机械款电风扇加装315M遥控

楼主(2023-07-04):
话不多说,直接上改造过程:
1、材料准备,经典的2262+2272无线遥控和带解码输出的模块(注意解码模块要选M4点动输出的,即按住不松手就输出,一松手就停止输出)

四路光耦,用三极管、mos管都可以替代,做电平反转用(因为上面的解码模块输出为高电平,需要把信号反向拉低按键检测脚来模拟按键操作)

2、组装,把解码模块和光耦固定到一小块万能板上,然后连接解码模块的四路输出到四路光耦的输入端(中间串个1k左右的电阻限流)

光耦的四路输出连接四个按键检测脚,从原控制板上取5v电源给解码板和光耦供电。

连接好后把小板子用热熔胶固定到前壳,拧好螺丝,大功告成。

完全替代四个按键功能,无需对方向,全屋无死角控制。

网友:
干得漂亮,只是遥控器难看了点

网友A:
话说,这个能改成100级调速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能改成100级调速不

估计不行,程序写在单片机里面,怎么改?不过要那么多档位干嘛,换档自己不累的要死

网友:
高手在民间,厂家都给撸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能改成100级调速不

肯定可以,FT8215Q调速接口可选择PWM、模拟输入、I2C调节电机转速,集成转速指示功能,可通过FG引脚或I2C接口实时读取电机转速。自己弄个PWM模块替换原板的控制信号,1000级调速都可以

网友:
风扇撸秃了吗?

网友C:
那里还有撸??

网友:
我就想知道怎样做到38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里还有撸??

附带风扇链接 ,很多坛友私信问过,618的时候69.9 好评返10 现在涨价了,不过性价比也不错,全网没比这个价格低的无刷风扇了
天马电风扇家用落地扇宿舍立式户外太阳能直流充电台式节能变频【包邮】
【券后价】 79.9 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5Z0r1Nc

4輹Zhi6$IuwMdIrgJqz$:// MF3084,打開/

帮同事买了个 挺不错的无刷落地扇 6档才6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行,程序写在单片机里面,怎么改?不过要那么多档位干嘛,换档自己不累的要死 ...

就是测试看看行不行,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风扇改的不错

网友:
感觉撸多了亏的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附带风扇链接 ,很多坛友私信问过,618的时候69.9 好评返10 现在涨价了,不过性价比也不错,全网没比这 ...

居然有这么便宜的无刷风扇,不知道电机有没有轴承的!

网友:
这风扇不高活动要70块。

有搞好的成品,小米的要200出头。

配合空调用的话,建议买小米的,不折腾,功能还比较齐全。

网友:
看了也有摇控款啊,看得我都想下手买了,不知道外壳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比较容易脆化!

之前买过格力的都不行,

网友:
改装又开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能改成100级调速不

楼主的改法只是用无线接收模块去将原来按键要下拉的电平拉下来,达到按下原来按键的功能。如果要改100级调速,那要把原来控制的单片机重新写程序才行了。。不改原来的单片机,是不可能实现100级调速的。。

网友:
厂家要生气了科技让人变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居然有这么便宜的无刷风扇,不知道电机有没有轴承的!

有轴承 有拆机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