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就地取材造个陶瓷金属混合散热器

楼主(2023-07-04):
翻出一个古董路由器,想给它发挥余热,看到裸奔的芯片,又看到工作台上的陶瓷天线和弹簧天线,顺手组合起来,弄了3个散热器,中间那个是ddr,其实可以忽略。
陶瓷天线表面有镀银,直接上锡浆,把弹簧放上去风枪吹化,下面贴导热硅脂,绝缘加导热,侧面点704固定

网友:
这也能行?陶瓷加弹簧,有创意!
厉害~~

网友A:
话说那个陶瓷导热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那个陶瓷导热高不

陶瓷导热比铝差点,但我这个陶瓷不是做碗那种里面好多空洞的,我这个密度很高,用粉末冶金工艺做的

网友:
闲的蛋疼的创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陶瓷导热比铝差点,但我这个陶瓷不是做碗那种里面好多空洞的,我这个密度很高,用粉末冶金工艺做的 ...

掺了金属的陶瓷吗?

网友C:
楼主在陶瓷上粘弹簧,散热效果不如直接粘开槽的铝板好。

网友:
易拉罐皮搞几层焊上面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掺了金属的陶瓷吗?

主要成份氧化钙,氧化铝,氧化镁,氧化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陶瓷上粘弹簧,散热效果不如直接粘开槽的铝板好。

没有开槽的铝啊,求包邮赠送

网友:
真是魔性的散热

网友:
这样有用吗?

网友:
WDR7300 不是古董吧!我的K2还是主力呢。
V1版果然好些,有LNA和PA,5G的天线还是IPX插座的。

网友:
楼主这散热片改的太飘逸了

网友D:
哈哈,这创意不错,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铝片散热效果好

网友:
散热器很有创意,如果不讲解还以为是天线了。

网友:
有意思,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很有创意,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不错,加强散热,不过你这个材料不容易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创意不错,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铝片散热效果好

必须是铝的好,这个估计和铁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