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线马达用什么驱动

楼主(2023-07-04):
想把苹果的线马达做振动器用,用什么驱动,55振荡电路行吗

网友:
这个马达能做什么用?

网友A:
用功放驱动,可以当共振喇叭。

吸在大面积振膜上可以得到大喇叭一个,比如锅盖,铁通,纸箱等表面。

网友B:
看你要多大的频率啦,多重震荡电路都行,记得加功率器件

网友C:
h桥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
你是要做玩具?女主播用的那种?

网友D:
用电动牙刷电路板驱动,或者直接用功放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多大的频率啦,多重震荡电路都行,记得加功率器件

555驱动不了吗,怎么添加功率元件,能推荐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桥电机驱动芯片

淘宝搜到是步进电机的,是我搜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动牙刷电路板驱动,或者直接用功放驱动

电动牙刷看起来还行,不过里面有些直流电机驱动,难以分辨,功放要自己搞音频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功放驱动,可以当共振喇叭。

吸在大面积振膜上可以得到大喇叭一个,比如锅盖,铁通,纸箱等表面。 ...

嗯嗯,后期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动牙刷看起来还行,不过里面有些直流电机驱动,难以分辨,功放要自己搞音频源吗 ...

接功放电路就是一个共振音箱了,音源接手机或者电脑都可以,要固定频率可以找对应系统的音频频率发生器软件,例如安卓系统可以用图片这个,可以看一下B站,有很多用烂水果的线性马达做共振音箱的视频

网友:
我记得这个震动器可以用一个音频功放驱动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555驱动不了吗,怎么添加功率元件,能推荐个链接吗

555可以,频率做成可调的,引脚直接驱动功率不够,加个三极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功放电路就是一个共振音箱了,音源接手机或者电脑都可以,要固定频率可以找对应系统的音频频率发生器软件, ...

求个链接没找到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可以,频率做成可调的,引脚直接驱动功率不够,加个三极管驱动

嗯,接啥三极管,有没有图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个链接没找到软件

可以试试这个http://www.j9p.com/azrj/558455.html
我用的这款我也忘记是哪下载的了,我上传个文件吧,解压后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