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Lenovo E420安装显卡驱动后启动时间变长

楼主(2023-07-04):
手上有个老笔记本 Lenovo E420 都十多年了

拿出来,以前加过内存4G+4G,这次换了固态硬盘,估计上个网课,做做文档PPT应该不成问题。
刚安装后系统win10 开机只要10秒,补了一下显卡驱动 现在开机要1分36秒,窝的个去???
我试着卸载驱动,现在启动还是要1分30几秒
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什么问题,该怎么去解决,谢谢啦

网友:
格式化硬盘重装系统,开启高性能模式
即使我装了联想管家开机广告也没卡到一分钟,装完驱动卸了联想的软件。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看看

网友:
估计第一次简单的启动,你重新安装看看也应该要1分钟吧

网友:
关闭更新,然后别装360类全家桶

网友:
完全同意前几楼建议,重装或将启动项一个个检查过去看看

楼主:
今天在BIOS里面关闭了独立显卡只启用板载显卡,开机果然快多了

网友:
换了吧,E420实在没有价值,慢的不要不要的。实在是一个工业垃圾。

网友A:
E420是酷睿i5 2代系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420是酷睿i5 2代系列吗?

i3-2350@2.3GHz

楼主:
最近有空再网上学习一下,问题是由AMD显卡引起,需要关闭显卡的ULPS, Ultra Low Power State, 关闭ULPS不会对系统或显卡有不好的影响。
现在开机10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