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片子黑科技,世界首例,万能遥控器

楼主(2023-07-04):
买之前就知道不能好用,好奇心驱使我下单,到货好一看背面标签就知道废了,找卖家确认没有发错货,果断拆开,一个FT60E01单片机一个433晶振,他不可能好用

网友:
8脚单片机这么厉害啊

网友:
最终是能不能用?

网友:
这是个狠活呀

网友:
这年头脸皮不厚点赚不到钱。

网友:
就是骗人的,推到自动收货,常见的pz伎俩

网友A:
这个估计和之前看到的空调万能遥控器一样,芯片内置各个品牌的代码,使用时一个一个试过来的,运气好的话一会就可以开

网友:
二十多吃了不香吗

非要买黑科技

网友B:
花这钱,还不如买一个多频段,可以复制的遥控器,比这个实用多了

网友:
这是万万不可能的

网友:
非要买黑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和之前看到的空调万能遥控器一样,芯片内置各个品牌的代码,使用时一个一个试过来的,运气好的话一 ...

如果能成大概率是,按上其实是穷举,频繁的切换不同的码组,看那个码组有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花这钱,还不如买一个多频段,可以复制的遥控器,比这个实用多了 ...

是啊,贿赂一下保安,复制一个,比这靠谱啊。   搞不好这个就是飞码复制。赶上那个是那个,如果别人功率大按的频繁,就学上了。。。

网友:
我知道怎么气死楼主了,这个防水型的433四键强制对拷检索销售价格是9块9包邮。。。。   不过要这品质,我要了。我去找保安抽根,大门我有。。

你可以测试一下,随便找个遥控。  同时按下这个开关钮,快速闪烁。。按上闪三下不连续就是清码了,此时按下随便找的遥控,学习成功上键会变连续闪烁,  这个学习不严谨的,433 315都行,我试过发射是看遥控的声表,而学习是都可以,也就是可以将315的内码学成433的。  我干过。

网友:
尽量快点退货。手机近场通讯,都不一定能复制成功,信号被不同厂家加密。

网友:
用不了不可以退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贿赂一下保安,复制一个,比这靠谱啊。   搞不好这个就是飞码复制。赶上那个是那个,如果别人功率 ...

甚至不需要,有人实测过,那种复制遥控器,很灵敏的,隔着很远就能复制到遥控码的,复制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甚至不需要,有人实测过,那种复制遥控器,很灵敏的,隔着很远就能复制到遥控码的,复制成功了 ...

也是只要开就行了,就学开。关不上、停不住,也没啥用。。。

网友:
这黑科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