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大家推荐一把锂电无刷电锤

楼主(2023-07-04):
推荐这一款的理由是 这一款机器的所有的部件都非常的精致,比威克士好,带安全离合,钻孔最佳范围是10~14,实际上是6~14吧。大有5401是6~10强度不如这个。这是曲轴气缸的电锤比摇摆轴承的 耐用程度要好不少,5401的凿子功能很弱。东成配件容易买到。具体的零部件详细图片就不发了,自己上淘宝去搜索东成07-26配件,两款机器机头是一模一样的,图片不是我拍的,闲鱼上随便找的。这个机子不便宜,也不算贵,两电一充6.0电池,到手估计950左右,机器连带电池的重量,五公斤差不多。这个机子还是很值得买的,在家里用比5401更实用。然后东成有两款型号,都是同一个机头,配件,能保证长期供应。

就说这个齿轮箱的铸铝壳体质量什么水平,懂的一看就懂,不懂的 怎么说也没用,好坏由君定夺判断,但是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国产工具啊,它这个质量有时候不稳定的,他有时候换零配件供应商,产品质量就有变化

楼主:
为了防止被说成是东成的托儿,我还是补充两句吧,东成值得推荐的工具不太多,大多数型号都一般,还有一些型号 垃圾。这个玩意胜就胜在配件容易买到,然后价格也不贵,尤其是那些销量很大的型号配件真tnd便宜

网友A:
这个和大有5402比呢?

网友:
看上去比5401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大有5402比呢?

5402也是摇摆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大有5402比呢?

大有5402与这个没有可比性,这个冲击能量3.5J,重量3.9公斤,方柄钻头,大有5402是2.6J,2.9公斤,圆柄钻头,两者明显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所以不好比。而且大有5402从外表看结构与其差不多,但其实还是摇摆轴承结构,只不过电机输出方向由一对锥齿轮转了一个方向,不明白大有这种设计有什么好处,传动力方向转变要增加额外的损耗的,实际降低了传动效率。

网友:
5401跟这个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这种500多600多 就是重了点

网友:
个人感受和楼主一样,这款机器性价比不错,东城的其它货我还真没看上。不过这种重型电锤我个人还是会买220的,因为可能会拿来当电镐用,锂电的续航就是问题了。

网友:
不干这类活,没需求

网友:
5401用了几年了,够用了,不折腾了。

网友B:
5401用直径12mm长度700mm的头子,打600mm的梁,所幸没打到钢筋,轻松穿过,很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01用直径12mm长度700mm的头子,打600mm的梁,所幸没打到钢筋,轻松穿过,很满意了。 ...

这样的活儿偶尔搞一两次可以,长期的话,坏的很快的

网友:
重量五公斤差不多???90%的人不会买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401用直径12mm长度700mm的头子,打600mm的梁,所幸没打到钢筋,轻松穿过,很满意了。 ...

你是不是多写了一个0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多写了一个0 ??

去掉一个0那叫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多写了一个0 ??

空口无凭,把当时买钻头的记录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活儿偶尔搞一两次可以,长期的话,坏的很快的

确实,用了这么多年,就打了两个这么深的孔,所幸没有损坏,毕竟是轻型电锤,紧急情况下能顶上去一用,值了。

网友:
可以做一个外挂电池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口无凭,把当时买钻头的记录发给你看看:

5401用方柄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