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魔百和CM101S刷机后机器发热,不过可以正常开关机。

楼主(2023-07-04):
这个CM101s是8233的mand版刷过后,机器后面就是发热比较厉害,是不是天气的原因????

网友:
啥机顶盒发热都比较严重的。
晶晨S905L3A芯片的不加 散热裸奔温度都能到60度(室温31度)
加强散热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估计天气转凉了就不热了,抽空自己diy个散热风扇。

网友:
只要 能正常使用,就没用问题我的小NAS,CPU温度近70度,一直正常运行

网友:
没事我那个cm101h散热片拆了看个电影直接到89度就不升了,好像是85度以后就降频了4核变两核了

网友:
能开机就正常,3798很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