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圆柱空调柜机的最大缺陷

楼主(2023-07-04):
刚用的时候,觉得挺高大上的。用了几天,发现有很大的缺陷。

1:占地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2:出风口太低,导致机器半径两三米没法坐人。一下就占用了2--3平米的位置。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以前的老式柜机,出风口在上边,旁边可以放沙发。这种圆柱机器不行。对着人吹,即使调整角度,也会吹到胳膊和肩膀。

希望大家要注意。

我的机器临时改造一下,旁边可以坐人了。

以后买空调,要么中央空调,要么就是挂机。绝不能买这种机器。

网友:
柜机出风口最好是垂直朝上吹,直接吹到天花板。

网友A:
其实客厅也不是很大的用挂机完全可以,要多凉快才凉快呢?

网友B:
风道向上打,本就为大客厅设计!!

网友C:
厂家不出新思路,传统机楼主是不会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客厅也不是很大的用挂机完全可以,要多凉快才凉快呢?

大客厅如果有条件还是应挂机,一台不够用两台,就是大P数的挂机太贵

网友D:
同款空调,我的是3匹的,确实有你说的问题,旁边沙发坐人直吹受不了。
中央空调一般家庭不推荐,更耗电,故障了更麻烦。我有个朋友,用的就是中央空调,今年还没开过,主要用风扇,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冷风朝上吹才有效果,冷空气都是向下走的

网友F:
我也后悔了,一万买了个3匹的,清洗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空调,我的是3匹的,确实有你说的问题,旁边沙发坐人直吹受不了。
中央空调一般家庭不推荐,更耗电,故 ...

看了,以后只能选择 挂机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冷风朝上吹才有效果,冷空气都是向下走的

你看我这个开口,就是朝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后悔了,一万买了个3匹的,清洗特麻烦

你这价格有点贵啊。不过,这东西没法清洗,还不如方的柜机,简简单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不出新思路,传统机楼主是不会买的。

这个是我租的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客厅也不是很大的用挂机完全可以,要多凉快才凉快呢?

这个是租的房子,刚来的时候看着挺高大上,用了几天,确实不如原来的挂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道向上打,本就为大客厅设计!!

这个风口只能左右调节,没法上下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风口只能左右调节,没法上下调节

向上一吹,裙子怎样办?

网友:
这个临时改造方法不错

网友:
你家客厅太小,当然不适合这种,哪怕是普通的柜机,也不适合你用呀。
不知道现在的窗机发展得咋样了?据说这东西,比挂机柜机都好用,维修维护还方便很多。

网友:
高大上的空调被你这么一改瞬间low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