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截屏如何自动保存到硬盘?

楼主(2023-07-04):
不要我再手动保存一下,看清问题 ,是硬盘 ,不是缓存,现在全都自动存到内存条里,我要到硬盘里,百度无果

网友A:
截什么图?全屏截图?

网友B:
截屏要看你的屏幕是2d还是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屏要看你的屏幕是2d还是3d

这是什么?

网友C:
用截图软件,例如快石
https://www.faststonecapture.cn/article/100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截图软件,例如快石
https://www.faststonecapture.cn/article/1002.html

有破解的吗?还得是第三方软件 不知道微软怎么想的 好歹出个开关啊

网友:
windows10、windows11可以,windows7、8的老系统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设置-轻松使用-键盘-屏幕截图快捷方式,把使用PrtScn按键打开屏幕截图的选项打开
windows自带的截图工具里点选项,然后选择保存到本地还是啥来着,反正差不多意思的一个选项,勾上他。
这样以后截图都是截图工具接管,点击截屏键就出来截屏工具的那个框,然后退出后就自动保存到电脑本地了。
路径是主文件夹里的图片,里面有个截屏工具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看不明白的话明天我录个视频

网友:
faststone好用
固定区域可用快捷键,可自动保存
滚动截长图也很好用

目前在用单文件9.9版

网友:
自己写一个吧。大概就是hook一下键盘按键(防止多一个进程或者服务,最好搞个动态库插到explorer里去之类的,免得每次还得启动),读取剪贴板里的内容,按照bitmap格式自己写个后台存储就是了。或者访问一下DC,我记得某个截屏软件就是从DC里获取数据的。

自己不会写就找人写一个,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

网友:
这个电脑上需要有一个绿色截图软件,偶一直用HyperSnap很好用。~

网友:
可以试试“ShareX”

楼主:
这微软。。 坑,要是直接出一个自带就不用找别人、问别人、百度了 那个滚动的也很需要 如何联系微软给提他意见?

网友:
众多第三方截图软件都可以

网友:
Win系统自带就有此功能,按Win+PrtSc,自动保存在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Screensho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什么图?全屏截图?

全部或部分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win10 win11的电脑按win+print screen,屏幕会闪一下,自动保存全屏截图,去图片文件夹里就找得到了

网友D:
你要连续自动截图,直接录屏不行吗,何必非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连续自动截图,直接录屏不行吗,何必非要图片,

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直接win+Ptint截屏不行吗

网友:
win10自带截屏快捷键,楼主可能是懒得保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