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瓶挤压、有坑之后电压偏低

楼主(2023-07-04):
注意细看这个小坑,就是因为这个小坑让我电压偏低4V,正常应该是12V现在只有八伏,猜测里面两格短路/短接了,相当于少了两格,一共有六格,现在相当于4格,四乘二等于八、八伏.仔细看,这个小坑在两个格之间,一条线之间

楼主:
怎么回事?是我猜的这样吗?有啥法子吗?

楼主:
你们注意了 别挤压了 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A:
肯定短路了呗,换吧,修是没法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短路了呗,换吧,修是没法修的

短接吧?也可以说是短路   里面就两个短路了,两个格

网友B:
那只是电瓶断格了,跟挤压一点关系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电瓶断格了,跟挤压一点关系也没有。

断格?可是两头还是有电压啊,你确定是断格?断格不应该俩头没有电压吗?

网友:
不一定是这个坑引起的

网友:
这也太巧了吧

网友:
我经过的电瓶断格,初时还是可以启动汽车的,只是已经冲不到13.几伏了,只能冲到12伏左右。

楼主:
自从有了这个坑之后就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从有了这个坑之后就低了

电瓶的质量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瓶的质量也太差了

超威还差?

网友C:
我认为差,你认为好,只要你用得开心就好。我现在都用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差,你认为好,只要你用得开心就好。我现在都用锂电了。

啥铅酸牛 ?求推荐

网友:
现在的铅酸与过去比差远了。寿命都不长,要用得长的话要好的充电器加定期加水。

网友A:
换铁锂吧,铅酸是真的不行了,不让加镉以后寿命各方面都差了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铁锂吧,铅酸是真的不行了,不让加镉以后寿命各方面都差了很多的

很好奇为啥加镉就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铁锂吧,铅酸是真的不行了,不让加镉以后寿命各方面都差了很多的

镉的污染是真的大,禁止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