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在洗衣粉中浸泡了3小时,有办法修复么?如何修复?

楼主(2023-07-04):
诺基亚功能机在洗衣粉液体中浸泡了3小时,
电池拿出电压有3.6v,
sim卡卡槽上有电腐蚀斑点,

这手机还能用么?
是否需要拆开用自来水冲洗,再用热风枪吹干?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电池从4.2V放电到3.6V,放电率超过90%,电路板损坏可能性极大。
维修可以保留外壳和螺丝等,其余全换

网友:
楼上意见中肯!

网友:
手工费都比重新买一部贵多了

网友:
就算板能用屏也肯定废了吧,洗衣粉腐蚀性又强,多水洗几遍看看情况再说吧

网友B:
水洗几次再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洗几次再吹干

拆开后水洗电路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从4.2V放电到3.6V,放电率超过90%,电路板损坏可能性极大。
维修可以保留外壳和螺丝等,其余全换 ...

sim卡在放电过程中是否也会损坏?

网友:
以前我有个摩托罗拉L6,我也不知道洗了多长时间,反正最后一起甩干的,(外屏甩碎了)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看着像山寨诺基亚

网友:
马上拆开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从4.2V放电到3.6V,放电率超过90%,电路板损坏可能性极大。
维修可以保留外壳和螺丝等,其余全换 ...

4.2是充电电压,支持只留螺丝,我觉得外壳都不要

网友:
清水泡,然后大太阳下晒上几天

网友:
趁现在夏天高温、烈日,拆散冲洗干净后暴晒今天,再组装试机!

网友:
可能泡三小时时间不够?再泡三小时试试?

网友:
电池可以拆,这个挺好

网友C:
板子放超声波清洗机中洗,再烘干

楼主:
怎么洗板?直接用自来水冲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放超声波清洗机中洗,再烘干

为何要用超声波清洗机呢
你用的哪种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
13楼意见简单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