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充边用:这个问题非发这里不可

楼主(2023-07-04):
我原先以为:笔记本,手机,部分充电宝,户外电源等等,只要是边充边用的,那么电流就是来自外接电。

外接AC通过适配器,整流降压至略高于内置电池电压上限。如果电池没有充满,则一部分电流给电池,一部分电流维持设备工作。

一旦充满,则电流全部供给设备。偶尔分一小部分涓流给电池浮充。

这感觉很符合逻辑。唯一矛盾的是,相当多设备,抠掉电池外插电时无法开机。必须接电池。

最近听到专业人士讲,这是因为外接供电,设备也是通过电池获取电流的。

这我就难以理解了,出于什么考虑?锂电池能够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电池不都有循环寿命吗?你设备一开,电流就得过电池,过1C不就相当于循环1次?我如果以这种储能设备做UPS,岂非很短命。

求科普。

网友:
我的老笔记本可以不安电池用电源直接使用

网友:
找这个专业人士和联想和惠普和戴尔这笔记本三巨头的工程师对质。这与三巨头的说法不符。
给出实验数据。

网友:
笔记本可以在拔下电池后,用电源适配器直接使用

网友A:
外接供电时候是动态分配,外接供电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给设备供电,如果设备消耗和外接供电功率相等电池就相当于没有电充进去,外接供电小于消耗功率时电池提供一部分功率,外接供电大于消耗功率时电池充电
实际情况下设备用电功率波动很大,cpu满载时候用电功率非常大,如果此时外接供电功率小于耗电了又没有电池就会掉电关机,所以手机一般限制掉不装电池开机,因为普通适配器基本无法提供峰值功率时的消耗,就会反复掉电重启,容易文件系统损坏

网友B:
手机,一般是检测不到电池不给开机,有些可能没有检测电路,能开机,也有的无法正常开机,会无限重启,那是开机时CPU耗电太大外接供电不足
楼主有没有试过开机之后插外接再拔电池?

检测电路能破解掉,具体我也不懂,你去闲鱼搜二手手机就能看到一些,“工作室不干了,出95新手机一批,已改外接供电”

早年间手机也有些奇葩设计,同学有个诺基亚N95,才几个月电池不耐用了,他说暑假在家插着电玩游戏,并且只能充到95%,怀疑是充满停止充电,开始用电池,消耗到95%又开始充电,如此循环,然后那5%就被循环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接供电时候是动态分配,外接供电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给设备供电,如果设备消耗和外接供电功率相等电池就 ...

原理大致相当于“浮充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大致相当于“浮充充电”吗?

电源-->充电芯片-->电池-->用电器

网友D:
电池检测电路和边冲边用不矛盾啊,电池只是给个电压信号而已,不耗电啊

网友:
不插电池不能开机是为了避免突然掉电   插电池 只是主板检测到电池少了电就冲  然后再停  又因为自放电少了又冲   造成一定程度他们说的在家就别插着电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一般是检测不到电池不给开机,有些可能没有检测电路,能开机,也有的无法正常开机,会无限重启,那是 ...

我有个红米手机也是充不满电有的时候能充电达到71%一天一夜能达到81%后再也充不进去,换过电池也是同样,还有就是快充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检测电路和边冲边用不矛盾啊,电池只是给个电压信号而已,不耗电啊

不放电是什么意思,充满的情况下,电池就相当于一根内阻很小的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供电时候是动态分配,外接供电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给设备供电,如果设备消耗和外接供电功率相等电池就 ...

内外平衡时(非峰值应该是多数情况,设备负载要多少电流,适配器就给多少电流),“电池没有充电”这句话如何理解?此时电池就相当于内阻极小的导线吗?

同样,比如我逆变器接了轻度负载,充电适配器功率始终高于负载,电池也满电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内阻极小的导线?电极和电解液并没有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供电时候是动态分配,外接供电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给设备供电,如果设备消耗和外接供电功率相等电池就 ...

提问修正再请教:我12楼所言“内外平衡”且电池充满时,电池应该相当于断路?

如果这个理解正确,那么如何理解您7楼这个流向,“电源→充电芯片→电池→用电器”?

如果用电器的能量来自电池,等电量释放到一定程度,重新触发充电,如此周而复始的话,那么两个问题:一是为何电量始终显示100%,二是此时如果用电设备出现峰值功耗,电池又在消耗电流,那怎么办?岂非关机保护了。

网友:
以前的笔记本不装电池是可以开机的,现在的超级本电池都是内置的不好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一般是检测不到电池不给开机,有些可能没有检测电路,能开机,也有的无法正常开机,会无限重启,那是 ...

多数是无法开机的,而且有些手机电量为零时,要稍微充一下,才能开机。

原因应该就是你以及楼上说的,此时cpu等等设备会需要一个峰值功率(电流),高于外接适配器所能提供(或者手机usb口自身限制)。此时需要电池的助力,即放电。

这样问题就复杂了。电池怎么知道你供电电流能力不足了?这需要额外的电路来判断。

我不懂这些设计。感觉现在就像义和团在想象蒸汽机。

你最后的举例,按我原先理解,外插着电,哪怕电池只有95%(这应该是你同学误设置了,是有选项可以选择95%就满电的),也不应该轮到电池放电。只有拔掉外插,电池才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一般是检测不到电池不给开机,有些可能没有检测电路,能开机,也有的无法正常开机,会无限重启,那是 ...

就算按他的描述(我有种逻辑混乱的感觉):充满→开始用电池→电量下降到95%→又开始充电。

这样循环,也不至于几个月就寿终。因为95%到100%所需要的时间,是远高于100%用到95%的。别说诺基亚时代了,就现在快充普及,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占空比”是很大的,假设5:1,假设N95满电可以用2小时,那24小时不间断玩下来,也就相当于2个循环。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就是干这个事的,可以查查,说得很清楚,TI等公司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问修正再请教:我12楼所言“内外平衡”且电池充满时,电池应该相当于断路?

如果这个理解正确,那么如 ...

充电和放电同时进行的,充电芯片给电池电,然后设备向电池要电,电池就是一个中转而已,多的电堆在他那里,堆满了的话充电芯片就不会继续给他电,但此时如果设备向电池要电,充电芯片检测到电池电压下降或者电池有电流流出会继续充电,只要电池里面还有电设备就能要到电,这有啥难理解的。。。你把电池当作水箱理解吧

网友:
惠普笔记本的英特尔cpu turboboost需要打开电池取电选项,猜测是短时间的超频功率比较大,如果通过适配器取电会触发过流断电,电池就不怕瞬时的大电流放电,只要不持续大电流就不影响电池寿命,阿童木的上网本没电池都开不了机,阿童木的cpu也有超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