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个不知名万用表:P.M.HUANG PM-812

楼主(2023-07-05):
拆一个P.M.HUANG PM-812,这个表本来到手就电池连接片不行了,我想着加一点焊锡牢固一下,结果悲催了,不开机了,牛屎芯片发热了。

4000显示的表

看着像是17b一样的芯片,4m的晶振。
哪个铲屎官愿意换芯片。

楼主:
补一张簧片位置图:

楼主:
还有2个pm810和3个pm811

网友A:
一般我焊带芯片的电路板,都把烙铁电插头拔了,用余温马上焊接。听说带电会有几十伏感应电什么的。

网友:
相同封装的有9711和9721两种,需要对比实物和数据手册中的电路图,来确定芯片的型号。我就换错过。

网友:
看着像优利德代工的

网友:
不会吧,这玩意这么脆弱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是不是正负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焊带芯片的电路板,都把烙铁电插头拔了,用余温马上焊接。听说带电会有几十伏感应电什么的。 ...

老式烙铁肯定有感应电

网友B:
有没有813呢?

网友:
补焊一下就不行了,难道是静电击穿?

网友:
难道这么脆弱的。

   焊一下都不给吗,直接罢工了!

网友C:
1.5V 档和9V档,意义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电击穿?

应该是吧,反正现在安上电池一会牛屎芯片有点热,不烫,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 档和9V档,意义大吗?

不大,应该就是电压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焊带芯片的电路板,都把烙铁电插头拔了,用余温马上焊接。听说带电会有几十伏感应电什么的。 ...

我用的还是t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813呢?

有一个813呢

网友:
有REL△功能是个亮点,不过换芯片后会不会还有?